关于图传距离问题?

楼主(2016-08-26):
接受是小飞手+肥鲨天线,原装天线,发射分别试了奥姆为600和foxeer600加雪人天线和肥鲨天线,但试来试去空旷的场地最远也就300多米就大片的雪花了,商家说的2KM无雪花是怎么来的?

网友:
商家说的是宇宙真空环境 你懂的 你要达不到2km 他就说是干扰 估计你要去太平洋的荒岛上测试才行

网友:
少点真诚,多点套路,别让商家没钱赚哈哈哈哈

网友A:
这个图传2KM没问题的,我装固定翼上,接收11DB小平板,发射普通三叶草,2公里内很稳定。

网友:
呵呵 600的图传这个距离正常  我的一般一二百米  估计要达到两公里得2000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传2KM没问题的,我装固定翼上,接收11DB小平板,发射普通三叶草,2公里内很稳定。

平板天线不是全向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传2KM没问题的,我装固定翼上,接收11DB小平板,发射普通三叶草,2公里内很稳定。

地面600,天上2000也差不多

网友:
穿越才飞多高,装固定翼上飞个百十米高你再试试

网友B:
我在草地上试,欧姆维600mw+18块钱大力棒子天线,小飞手原装,500米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草地上试,欧姆维600mw+18块钱大力棒子天线,小飞手原装,500米无雪花

一棵树都没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棵树都没有么?

是在很空旷的郊外,只有很低的树。

网友:
我的Qav180失控飞走那次,十米高度飘出去一里地都有图传信号。奥姆威200啊...祭奠中...

网友C:
雪人和肥鲨蘑菇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一点遮挡就雪花,天线还是肥鲨蘑菇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人和肥鲨蘑菇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一点遮挡就雪花,天线还是肥鲨蘑菇靠谱

我使用的感受就是肥鲨比雪人多个50米大概

网友:
穿越机多径效应很厉害,和固定翼有区别
固定翼600MW通5一6Km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