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ak是什么东西,有人知道么,焊错线烧了,scp上面的

楼主(2016-08-26):
如题,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淘宝上找不到,有没有替代品呢。

网友:
可能是个双三极管之类的元件。。。

网友A:
我也在弄这个 NP MOS 管 ,  2.1 PCB 可以用 sts3621。

网友A:
麻烦帮忙看看那 两个红圈的脚 是否连在一起。。

麻烦帮忙看看那 两个红圈的脚 是否连在一起。

麻烦帮忙看看那 两个红圈的脚 是否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帮忙看看那 两个红圈的脚 是否连在一起。。

用表测了一下,是联通的,另外一个明显烧坏的,这两个脚也是联通的

网友B:
又有人烧主板......  可以用sts3621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有人烧主板......  可以用sts3621替代

谢谢了,我是因为把正负机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弄这个 NP MOS 管 ,  2.1 PCB 可以用 sts3621。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  我那个板子上面写的3.0,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  我那个板子上面写的3.0,不知道可以不

电路一样,应该可以。  我的昨天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一样,应该可以。  我的昨天弄好了。

我的昨天拍了,人家不发货。。。。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