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将近1万多 ... 软轴倒抽水....

楼主(2016-08-27):
造价将近1万多 ...船前进.....软轴就会倒抽水进来....但抓住不放就算 100% 油门也不会倒抽水....
不知什么原因,该怎么改善 @_@......

超大型 1.3M 像真竞速猫艇 Aquamania(电船版), 空船含船具组装完成, 高像真涂装完成....
3叶 铜桨   ( 67mm * 1.7 Pitch ) ......
好盈 海王130A-HV-V3船用无刷电调 130A 高压版电调....6-12S....
豹子4极内转子无刷马达LBP5682/5692 ........  540 KV
6S ... 5200mAh  60C  串联.....电压 50V....
Futaba T14SG

网友:
里面还有一根塑料王管,你现在好象没看到有。

楼主:
塑料王管 ?????  没听过这玩意儿 >_<
是安装在哪里,大概要多长?........

网友:
这进水时必然的,轴管短了,加长轴管,轴管里面加上四氟管,轴抹上少许黄油即可。

楼主:
我是 6.35mm 软轴......铜管内径大概也只有 6.8mm 吧.....
看影片就知道....有合适的塑料王管、铁氟龙 吗?
淘宝几十个卖家....完全找不到这种 size 的.....

网友:
里面的特氟龙管短了,你问问你船的商家,他们应该会有的,加长里面的特氟龙管,里面多涂一点美孚润滑脂就行了

网友:
给个吊架和轴套结合部分的图看看。

网友:
软轴与軸管间隙较大。产生虹吸现象。,同上所说加一颗聚四氟管。可以改善。

楼主:
量了..........找不到合适的四氟管.......软轴外径 6mm     铜管内径 6.35mm .........

网友:
最简单办法就是用二硫化钼脂。从尾軸往里灌到一半即可。还有就是有条件做个套卡在前端軸管。材质也是聚四氟。

网友:
自润滑管磨损好正常

网友:
软轴6MM,轴管用7MM,或6.8都可以。

网友A:
还有这条船造价用了一万多,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就算是双发也不会那么恐怖吧。

网友:
买左反轴吧

网友:
王管都不了解看来你对装船没好好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条船造价用了一万多,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就算是双发也不会那么恐怖吧。

2 颗 22V  5200mAh 60C 电池+遥控器+接收器就 4000 RMB 了 = =
空船身+铝合金方向舵 国外网站卖  508  USD........
重点是原厂付的轴竟然是 6.35mm 软轴 + 轴管 6.5mm ....不知该怎么装塑料王管...
而且无法换轴管,因为是弯的不明金属管....
船身下的不明金属轴管 像水冷管一样任何地方都能弯曲,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磁性,指南针可以吸附~~~
不用出力可以甚至可以弯成一个圆形,放开马上恢复一直线...一定要弯的,用 T型轴固定...哪边买这种管 8mm 内径的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2 颗 22V  5200mAh 60C 电池+遥控器+接收器就 4000 RMB 了 = =
空船身+铝合金方向舵 国外网站卖  508  U ...

那只能说你门不清,被宰了。

网友:
这要一万?  你确定没被人宰吧?

网友(2017-01-22):
里面还有一根塑料王管

网友B:
电船为什么不用硬轴       汽油船   才用软轴   因为发动机震动大   被迫用软轴     软轴只能单方向传动      进水是不是转向弄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船为什么不用硬轴       汽油船   才用软轴   因为发动机震动大   被迫用软轴     软轴只能单方向传动    ...

CAT用硬轴也是厉害

网友(2017-03-05):
什么配置,造价这么高

网友(2017-04-09):
你装错软轴啦, 软轴一根钢丝旋转压成的, 它也有方向,  你这吸水问题不是什么夹塑料管什么的问题,你想象一下电钻钻头钻进木头时, 木屑是不是从钻头缝隙飞出来。  你的吸水问题也是一样, 跟钻头一样把水给吸出来了, 换一个反方向的。

网友(2017-11-19):
轴反了,不行换铜管,这个价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