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6控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6-08-27):
14年买的富斯i6,听说i6支持ppm输出,玩穿越机正合适啊!打开遥控一看,哪呢?怎么设置?是因为固件版本太低么?升级下有戏么?

网友A:
刷10通固件,或者升级固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10通固件,或者升级固件就可以~

还是因为固件版本太低呀?如果刷10通固件,能支持10通道么?

网友:
ibus不就是吗

网友:
富斯不会有假的

网友:
支持的,ppm 要i6ab的接收好像才有,你的接收用哪个

网友:
i6要换成iA6B接收机才有PPM输出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因为固件版本太低呀?如果刷10通固件,能支持10通道么?

是固件版本问题,我也刷了10通后,PPM ouput又跑出来的。刷10通够,买个10通接收器就行,不过很少通到的。买个4通接收器就行了,也支持I-BU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件版本问题,我也刷了10通后,PPM ouput又跑出来的。刷10通够,买个10通接收器就行,不过很少通到的 ...

话说i bus和那些sbus啥的性质一样么?我i6可以用一个4通道接收机通过ibus方式接受6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