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机能装GPS的不

楼主(2016-08-27):
小穿越机能装GPS的不

网友A:
飞控支持就可以

网友B:
穿越装GPS没有意义

网友C:
pixracer可以装gps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

网友E:
一旦失控这是最后的保障不至于提控回家

网友F:
小车能装5个轮胎不?

网友G:
可以啊。F3支持GPS的

网友H:
我miniAPM装了GPS。。穿越时全手动或者自稳或者定高。。。不爽的时候还可以一飞冲天或者有多远搞多远然后一健返航。。。几次飞远了直接找天返航回来。。。有多少次丢机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