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天电调刹车设置

楼主(2016-08-27):
双天130A的电调,T8FG的控,油门通道END point设置四个数值试了一下好像是最后一个数值决定刹车力度大小,但是设得太小再次上电的时候电机持续嘀嘀响,设不成软刹车的效果,另外用曲线怎么设置刹车力度大小,问了双天的陈工未果,有用过的兄弟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高手在哪里?遥控图如下,后面一个数值调小刹车力度会减小,但是不能很低,否则电调重新上电时就嘀嘀嘀的响,推油没反应

楼主:
最后一个数据最小只能到80,最小刹车力度还是很大,说明书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