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polaron充电器功能

楼主(2016-08-27):
近期准备更换充电设备,被polaron外观吸引,特此请教各位此充电器的功能。
1请问双通道充电时可以同时充不同型号的电池吗?就是一通道充设备电(3S或者锂铁电池),二通道充动力电(6S),然后同时进行充电。
2可以接并充板同时充电吗?接入并充板后一个通道最多支持多少组电池充电?
3在淘宝上看到polaron有好几种型号,不是特别清楚具体区别,各位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A:
近期准备更换充电设备,被polaron外观吸引,特此请教各位此充电器的功能。
1请问双通道充电时可以同时充不同型号的电池吗?就是一通道充设备电(3S或者锂铁电池),二通道充动力电(6S),然后同时进行充电。
=可以的.
2可以接并充板同时充电吗?接入并充板后一个通道最多支持多少组电池充电?
=不建议使用并充板,每个通道只充一组电池。
3在淘宝上看到polaron有好几种型号,不是特别清楚具体区别,各位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主要有三款
1.AC\DC内置电源120W
2. POLARON EX800W 外接电源支持最高10-27V输入,两个通道支持各20A电流充电。
3.POLARON EX1400W 外接电源支持最高10-27V输入,两个通道支持各30A电流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期准备更换充电设备,被polaron外观吸引,特此请教各位此充电器的功能。
1请问双通道充电时可以同 ...

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 ( DC Power)充电器POLARON EX800/140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 ( DC Power)充电器 和POLARON EX800/1400有什么区别?

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 ( DC Power)充电器 和POLARON EX800/1400有什么区别?

=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 ( DC Power)这是个电源,不是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 ( DC Power)充电器 和POLARON EX800/1400有什么区别?

EX都内置电源了是吧,那就不用买这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都内置电源了是吧,那就不用买这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了?

EX都内置电源了是吧,那就不用买这POLARON POWER SUPPLIER 12V 25A了?

=POLARON EX 800W和1400W不是内置电源的(需要外接电源,也可以购买套装版),只有一款POLARON AC/DC 是内置电源120W

网友C:
预知Graupner Polaron EX系列的充电器教学视频请点击: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2019-03-15):
引用 网友C:
预知Graupner Polaron EX系列的充电器教学视频请点击: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