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LE20CC发动机怠速不稳,没有中速问题

楼主(2016-08-27):
今日首飞20CCDLE汽油发动机p51,用14*10木桨,怠速调到2200转,油门没有中速,10油门在3500转左右,推到40-50油门后发动机已经达到8600转,再推油门到100后,转速没改变,拉力在3.7kg,动力上不去,请问各位老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3700克?买来什么不用调也得有4.5.4.6吧!关于中速问题,硬伤没办法!调油门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0克?买来什么不用调也得有4.5.4.6吧!关于中速问题,硬伤没办法!调油门曲线吧

用多大的桨有4.6?用16*8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大的桨有4.6?用16*8吗?

对啊!

网友:
调机需要技术

网友:
这个发动机,发油器油门行程其实到一半就是最大了,再拉都一样的,所以需要调油门曲线。

网友B:
推力是有点小,我极速9千多转,建议换15或16寸桨。高速油针再开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是有点小,我极速9千多转,建议换15或16寸桨。高速油针再开大一点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浆太小了

网友C:
要那么高的转速干嘛?我用的16*8的,怠速1800到1900,最高8700,飞的野马60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那么高的转速干嘛?我用的16*8的,怠速1800到1900,最高8700,飞的野马60级

现在买不到90级的美国小姐涂装了~~

网友(2017-05-31):
美国小姐停产咯!要加强起落架部分 否则重降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0克?买来什么不用调也得有4.5.4.6吧!关于中速问题,硬伤没办法!调油门曲线吧

用15×8  或16×5

网友D(2017-08-18):
引用 网友C:
要那么高的转速干嘛?我用的16*8的,怠速1800到1900,最高8700,飞的野马60级

我的16*8桨,不管怎么调高速油针,全油门8100 5kg拉力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16*8桨,不管怎么调高速油针,全油门8100 5kg拉力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与海拔和桨有关,我这里海拔124米,16*8桨,83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不到90级的美国小姐涂装了~~

建广有卖60级的小姐p51

网友:
螺旋桨太大!!!!!!!!!!!!!!!!!!!!!!!!!

网友F:
20CC用14寸桨无力,得用16寸,两冲发动机都是前段发力,所以油门线性很差,用进口的发动机会好很多,但贵,只是飞航线建议在摇控器里设油门曲线,能有所改善,飞3D的话,为追求油门响应速度,我不设曲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与海拔和桨有关,我这里海拔124米,16*8桨,8300转。

我这海拔5m,怪不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0CC用14寸桨无力,得用16寸,两冲发动机都是前段发力,所以油门线性很差,用进口的发动机会好很多,但贵, ...

朋友您好!你用过的进口发动机,那些线性比较好啊,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您好!你用过的进口发动机,那些线性比较好啊,谢!

我没用过进口发动机,但很多人评论进口的很好用,线性好、缸压大,动力足,美国的DA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16*8桨,不管怎么调高速油针,全油门8100 5kg拉力 不知道怎么回事

差不多了

网友(2018-04-11):
应该配16寸桨

网友:
16乘以6 拉力测试8400rpm 4.4KG  海拔一百米 然后就是  然后20CC 只有怠速 和高速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