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冲动买了架30cc空机,想装电机,求推荐呀!

楼主(2016-08-27):
觉得电动固定翼这边的人气比较旺,希望快速得到帮助,所以转过来了。一直都在飞一米二翼展的电动小飞机,都快飞得没感觉了想玩大飞机,前几天逛了下淘宝发现一款73寸的sbach342轻木机只卖760元,这么便宜,啥都没考虑,直接下单了,第二天飞机就到了,看到盒子吓我跳,竖起来到我肩膀了,然后开始查发动机什么dle,evo,rcgf都超过一千了,而且对于发动机也不是太熟悉,以前玩甲醇遥控车,废掉3台
发动机,没有一台是寿终正寝的,都是各种问题,感觉自己就是发动机杀手,所以决定还是装电动的吧,然而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什么电机啊,淘宝上好像找不到可以代替汽油机的马达啊?谁有经验的回复一下吧!

开箱照

开箱照

结构还挺复杂

结构还挺复杂

网友:
双天有适合的电机,不过电机加电调肯定超过一千了,再买几组电池,估计快三千了,比汽油机还贵

网友:
大机还是汽油来得实惠

网友:
给楼主个配置,供参考:双天电机6350Kv370(730元),好盈铂金150A(450元),雷朋6S5000mah(500元,注;格式更贵),桨20*10,还需要BEC,按照买四组电池算,楼主还要花3300多,这还不算舵机呢

网友:
觉得固定翼玩油的,玩的是种情怀。不是电的能比拟的。
尤其是手拨桨的启动瞬间的那种快慰!建议你还是用汽油机吧。不是贵贱的问题。

网友:
另外关于发动机,也可以和你说到说到。
别的不说,DLE 的发动机就是一个皮实。买个DLE35 配合你的这款机体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澎湃动力。
其实汽油机调试并不难。基本上原厂位置就已经很好了,油品好点,(我一般都用97号汽油)加好点的机油,基本上每次基本上气候变化非常大的情况下微动下油针,一般情况就没动过。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不过刚刚上手汽油机最好要有师傅带,自己摸索会遇到不少问题,而且有危险!

网友:
找附近汽油机模友,会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