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呗

楼主(2016-08-27):
2个3.7V的
电池
,都带保护板,现在想要并联,可以另外再增加一个保护板吗?这样做有什么影响呢?还是把原来的2个保护板合二为一?

网友A:
弄个并联线 把两块电池的正负极并联的话不用拆电池。

网友B:
就直接并联就行,尽量别另外改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