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改成磨车刀机

楼主(2016-08-27):
对于DIY模友来说用砂轮机磨车刀都会存在3大问题,面磨得不平,角不准,磨的时间长。买一台专用的车刀机或万能磨刀机对DIY模友来说不化算,如果将砂轮机改一下,能方便磨车刀那就最好。这样成本非常低。
6寸砂轮机改磨车刀机的零件:
带十字槽的底板
T形连接块和车刀角度调节块,十字槽滑块。

已焊接在砂轮机架上的立柱
装好就是这个样子
试刀

网友A:
楼主为啥用铝板?铝板贵还软,为啥不用Q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用铝板?铝板贵还软,为啥不用Q235?

用铝轻,用A3钢板太重,砂轮机架做时无考虑要加其它部件,加的板偏一边,另一边无加,机架并无固定在地下,很容易翻的。

网友:
很好的创意!照片再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发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拉出角度线,再打上钢码。怎么样?

网友:
做的不错,学着改个

网友:
熟练工种  多磨就行.   指示感觉有些多余  不过点子不错

网友:
你的砂轮片不行,要换原装的砂轮片没用从新买过,原配的砂轮是毛培用磨刀用不了,再说也不安全

网友B:
应该用绿碳化硅砂轮磨合金刀片,白刚玉砂轮磨白钢,这种灰色的用来磨高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绿碳化硅砂轮磨合金刀片,白刚玉砂轮磨白钢,这种灰色的用来磨高碳钢

那砂轮是绿色的,只是砂轮已磨过一段时间,加上光线暗,看上去象灰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砂轮是绿色的,只是砂轮已磨过一段时间,加上光线暗,看上去象灰色。

你磨刀的方法也不对,只能用外圆来磨,不能用两边来磨,两边的磨削力非常低,接触面积大,发热快,只有用金刚石砂轮才能用用侧面磨

网友:
看上去很实用!

网友:
这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磨刀的方法也不对,只能用外圆来磨,不能用两边来磨,两边的磨削力非常低,接触面积大,发热快,只有用 ...

两侧是用来修磨角度和面,粗磨用轮外圆磨,用轮外圆磨角度磨不准的,要多年的老师傅才能磨到,轮外圆磨出来面是有点凹的,再用侧面修磨很快,如果是8寸就更好,6寸功率不太够用。用金钢砂轮就无必要了,而且2边都要换,只换一只,砂轮机会震动。一台6寸的砂轮机才200元左右,一双金钢砂轮比砂轮机还贵,不如直接买台万能磨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侧是用来修磨角度和面,粗磨用轮外圆磨,用轮外圆磨角度磨不准的,要多年的老师傅才能磨到,轮外圆磨出 ...

当年学磨车刀,用侧面来磨,被老师傅骂死,除了为车刀倒角,厂里基本不会有人用侧面来磨的,后来用外圆来磨,才发现是多么的好用,磨直边比侧面还容易,完全不会说角度不准,吃肉也快,这个还是看别人实际操作才会懂得,文字表达不出来,很微妙的动作都差很远的

网友B:
市面上磨车刀机的槽,其实不是用了做角度限位的,是用来做导轨的,来回拖动车刀用的,用的也不是平面砂轮,用碗型砂轮,或蝶形砂轮,这种砂轮才是用侧面来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磨车刀机的槽,其实不是用了做角度限位的,是用来做导轨的,来回拖动车刀用的,用的也不是平面砂轮, ...

板上的槽也用来来回滑动的,角度限位是十字铝条,通过螺丝来限定角度,板可通过底下的主柱来调节倾角,本来用碗型砂轮改的, 不过要两头都要装,不装一样的砂轮,砂轮机会不平衡震动,这样的话就砂轮机就只能用来磨刀了,其它的磨不了,又要买多一台砂轮机,买台专用的磨车刀机也就800,这样一搞要400才能搞好,不值,我现在只花了30-40元成本。至于磨刀的方法,这个网上都有,但不是每个业余的模友都能学到,必竟不是专门做机加工,只要简单方便安全快捷就行了,不必完全按砂轮的操作要求,只用外圆磨,我是用外圆磨到差不多才用侧面磨,这样角度又准,又快,适合不太熟练磨刀的人。

网友C:
值得借鉴。

网友D(2017-02-01):
不错。。。俺想做个磨钻头的。。。构思和LuZhu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