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哪位大侠会看大僵IOSD数据?

楼主(2016-08-27):
炸鸡了,哪位大侠会看大僵IOSD数据?突然失控往一边飞,中间几秒救回来一次,接着又失控,拉油门上升不了,看IOSD油门数据异常,其它的看不懂。炸鸡后电池有块电芯报警。是不是电池或电路有问题?

https://pan.baidu.com/disk/home? ... ror=0#list/path=%2F
初步查看磁力计对比数据,发现异常。16&17项感度是150;18&19的感度是130并且是另一飞场。从数据上看更换飞场和调低感度后数据加大,18项一直在人的前面方向飞、正常起落、初步排除感度原因。19项开始时在前方飞、当飞到后方一小会儿后失控炸鸡。磁力计数据是正常飞行的几倍甚至数十倍。那么问题在于是飞场的信号干扰还是飞控硬件故障?数据已上传,有兴趣的童鞋可帮忙看看

楼主:
两块电池,前面那块电池没问题,到底是记录哪次的不知道,只好把几次记录传上,看最后文件名是19的出问题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供电问题,具体要把其他数据调出来。输入输出 控制模式  BEC电压综合起来看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A:
方便的话把数据传到网上来看

网友B:
好像是电池突然压降太大

网友:
炸机最多的原因就是电压急剧下降 , 我因这样的原因炸机无数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数据传到网上来看

怎么样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电池突然压降太大

电压突然下降,不知道是失控前还是炸鸡后电池短路造成的

网友C:
请问你飞的是M600吗?还有你看这个数据用什么软件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突然下降,不知道是失控前还是炸鸡后电池短路造成的

纵坐标是电压   横坐标应该是时间吧 你对照看看

网友A:
传到这里或者百度云盘。放地址上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飞的是M600吗?还有你看这个数据用什么软件看啊?

自己组的机机,在IOSO 2上面有数据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坐标是电压   横坐标应该是时间吧 你对照看看

打电话给大僵,回复说是GPS出问题了,建议我连到主控看看,等我组好机机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坐标是电压   横坐标应该是时间吧 你对照看看

不像,看数据是磁力计是正常情况下的几倍甚至数十倍,应该是GPS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到这里或者百度云盘。放地址上来就行。

去盘地址已放在贴子里,看数据是磁力计是正常情况下的几倍甚至数十倍,应该是GPS出问题了,还有一些数据也异常,但没那么离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组的机机,在IOSO 2上面有数据存储

大侠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你用来看OSD数据的这个软件件什么名字?因为我看到你这个软件上面的数据,比如飞行数据是直接显示中文的,而我朋友的是英文的,所以我想要你这个软件,不知道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你用来看OSD数据的这个软件件什么名字?因为我看到你这个软件 ...

直接大僵官网下载,右上角有个语言选项,选择中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大僵官网下载,右上角有个语言选项,选择中文就行了

非常感谢楼主的解答,祝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