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5公里外自动迫降,图传帮忙,找回飞机

楼主(2016-08-29):
         昨天刚改装好小胖,装上减振的起落架,加上山狗,高高兴兴去试飞,之前飞过几个起落,一切正常。
先看一下我的小胖的样子和配置:
动力:1200KV 电机,9060桨,好盈40A电调, 电池:达普 4S 5200
飞控:飞宇41AP 三年前买的,没有升级过
遥控:433 AKBIDR  , 10C
图传:台湾 百特700MW  接收:罗美  1.2G
录像:山狗   地面站:鹰眼锐视屏

原来已设好5公里返航,接电检查星数够了就起飞了。

飞机飞到将近5公里,自动进入返航状态。只见飞机掉头拐弯,以为会顺利回来,但发现飞机只在5公里外盘旋,而且掉高度,并不是定高盘旋。我意识到不妙,马上切回平衡及手动模式试图控回飞机,但飞机并不受我操控,仍是返航模式。飞机从500多米掉到300多米,而且电量不断在减少,大家心里着急,没有办法。于是我和一位朋友带上图传,控,开车到近10公里外寻找飞机。刚开始还是能接好到图象,发现飞机高度100多米了,没多久,图传信号没有了。我们只能开车朝飞机方向去。过了15分钟,到了飞机盘旋地点附近,图传又有信号了,但发现飞机是静止了,前面没建好的房子和建筑垃圾。我们认为飞机是迫降了,尚没有人发现,估计也没有造成什么人或物品损伤,于是就大胆的去找。
     这附近好几个村,真不知如何找。只能带着接收机,看图传信号强弱判断了。搜了好几个地方,问了好多人,都没有结果。最后,反复找,找到一个信号比较强的地方,再对比图片分析,找到有建筑物相似的村子,后来,在一幢在建的红砖楼顶,发现了小胖。前后总共花了1个小时。
    小胖迫降后被发现的样子:

这个寻找小胖时地面站实时图象,多个地方找,对比图片,以图象最清楚时确定飞机迫降地方。

飞机自动返航启动后, 乱飞的实时图片:

飞机理论迫降的区域:

最后锁定的一个村庄的一幢在建的楼房:

尽管飞机烂了,只是烧了个电机,大部分电子设备是完好的,损失不大。但最关健的是没有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山狗没有问题,记录下了飞机迫降全过程。

发现小胖时的录象

请各位模友帮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在自动返航模式启动后,飞机就地乱飞,不断降高度,不是定高盘旋又不返航。我们认为是返航点没有确认好就起飞了。另外,还是要注意FPV飞行安全,一定要在为烟少的地方飞,这次幸运,没有造成地面人员、财产损失。

网友:
这个牛,居然会穿越

网友:
有收到多例1.2g图传干扰遥控信号案例, 楼主可以对比下

网友:
A控这样丢机的很多,换了吧,别用A控了
我们这里丢了好几架A控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数传电台

这个天线是怎么接的

这个天线是怎么接的

这两个白的东西是什么

这两个白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我意识到不妙,马上切回平衡及手动模式试图控回飞机,但飞机并不受我操控,仍是返航模式。    判断 有2个可能性 一个是 433遥控出问题 无法切换  另外还要关注动力 系统  这个配置有点问题     我的是 800KV 的电机 上 4S 呵呵 你这个 KV 大了 4S 电机质量不好?  烧浓了  另外给你看我新焊的  DIY435MHZ 接收机 狼的PCB  正厂22B芯片组

网友:
运气不错,我也丢过几次,最远的一次才掉到一千多米远,找回过三四次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飞机落地时有个明显的参照物-楼顶。建议在手机上装个GPS指南针,只要图像上看得到坐标,输入手机,一般误差在几米之内,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数传电台

小的合子是1.2G图传接 机,里面有5.8G图传发射,把1.2G图传信号转成5.8G,让鹰眼显示 屏无线接收。大的是433的中继转发器,内有2。4G遥控接收机,把控的信号转成433发射出去。我没有用数传电台,那个是433接收机天线,我用的是AK BIDR 433增程。

网友:
这个运气真好 ,我就用平板天线找回过穿越机,。。

网友:
差一点就粉身碎骨 了,没撞到墙壁

网友:
后续认真分析 回忆曾经的故障 摔机    应为空速管问题 影响到油门 动力不足 无法返航掉高    当时我们摔了一架  2.4米的载机 而且是在眼球前 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的合子是1.2G图传接 机,里面有5.8G图传发射,把1.2G图传信号转成5.8G,让鹰眼显示 屏无线接收。大的是 ...

1.2G怎么转换成5.8G图传信号?有专门的转接器买吗?

网友:
穿越水平够高的,选择民房够大胆的。

网友:
楼主胆量真够大的,周围是村庄,还敢飞5公里远,如果撞到人,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怎么转换成5.8G图传信号?有专门的转接器买吗?

没有专门的转换器,就是1.2G图传接收信号出来,接到5.8G发射器视频输入端,就行了。

网友:
能迫降到这个地方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要是直接撞楼基本上就只能找回尸体了。

网友:
运气很好

网友:
第一次看动力只说kv和桨的

网友:
感觉是信号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