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二战像真机。新手跪问

楼主(2016-08-27):
新手只飞过苏27板子机。能手接,但是没练习过起落特别羡慕二战像真机,尤其喜欢fms熊猫。准备入手,朋友说新手秒炸。。于是想着买个3D机,练习好了在飞二战机。买的天翼8mm后来才发现安装很复杂怕安装不了,后又入手fms魔鬼教练机。人由于工作在外地。一个月回家8天左右。。请高手解答,要玩到什么程度才能飞二战机。。我飞个苏27都花了4000。想高手安排下进阶机型。谢谢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楼主:
没大神回答吗?fns魔鬼飞好了,能飞二战像真机不?

网友A:
问题不大,这步肯定要迈过去,魔鬼后三点和向真差别不大,开始的时候降落别开襟翼就行,速度快点,下降速率稳住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这步肯定要迈过去,魔鬼后三点和向真差别不大,开始的时候降落别开襟翼就行,速度快点,下降速率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在问下不开襟翼的话降落场地不久要求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这步肯定要迈过去,魔鬼后三点和向真差别不大,开始的时候降落别开襟翼就行,速度快点,下降速率 ...

一直飞这个,人都飞傻了,能飞到脚下。涂装好丑

网友B:
装个陀螺仪 简单粗暴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陀螺仪 简单粗暴的办法。

老板是不是说的飞控?

楼主:
好喜欢这个

网友C:
练手千万别买FMS的飞机   确实FMS做工质量 外观 像真 绝对的一流水平 可是 由于太过逼真 零件繁多 基本都是电子蜗杆收放系统 起飞重量很大  这样的飞机 平飞速度 降落速度相对来讲比较快 尤其降落 控制不到位 特别容易损坏飞机 甚至秒炸.... 你先飞其他的 比较普通一些的下单翼后三点起落的机型 等熟练了 在上FMS比较妥当

网友A:
没问题的哈。我找个视频给你,我现在飞值机,原来也就是飞了塞斯纳就直接二战机了。的确滑跑的降落距离远了一点点。不过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beta&from=y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哈。我找个视频给你,我现在飞值机,原来也就是飞了塞斯纳就直接二战机了。的确滑跑的降落距离远了 ...

谢谢你的热心,我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手千万别买FMS的飞机   确实FMS做工质量 外观 像真 绝对的一流水平 可是 由于太过逼真 零件繁多 基本都是 ...

比如说什么飞机?不是FMS的魔鬼就是新手教练机吗? 我都买了 在路上了 。。
我飞个板子机都花了4000+开始不懂买 了3套装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ta&from=y1.7-2

你这个是P51吧? 你是专门练习起降吧? 你是没有用襟翼控制吗?靠的 油门滑行降落吗?感觉降落要跑好远我们县城没有这么好的场地哟

网友D:
没什么本质区别的,关键就是动力和速度控制吧,不行就动力留大点吧,着陆点放低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本质区别的,关键就是动力和速度控制吧,不行就动力留大点吧,着陆点放低要求就行

因为飞个板子机都花4000现在飞这些把我搞怕了,不买还好,买了就怕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ta&from=y1.7-2

飞场不错,非常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P51吧? 你是专门练习起降吧? 你是没有用襟翼控制吗?靠的 油门滑行降落吗?感觉降落要跑好远我 ...

恩。就是小油门高速降落,这样飞机稳定性很强,不怕风,而且手上如果失误了,问题也不大(一般就是最后那一小段掉的太快的失误),
如果开襟翼了,飞机速度慢容易受风的影响,还就是刚刚开始,太慢的话,不容易掌握升降,拉太多了,一下就失速失控了,稍微高速降落
你拉点起来,飞机最多就又浮起来,实在不行全油一推就起来了要安全的多哈。等你熟悉了就可以慢速襟翼降了。甚至是关动力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小油门高速降落,这样飞机稳定性很强,不怕风,而且手上如果失误了,问题也不大(一般就是最后那 ...

没有你这样好的场地。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