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定速设置不理解,问问

楼主(2016-08-27):
定速电调,开启定速后,油门信号是不是变成控制信号了,比如当70%油门的时候,电调理解是1800转输出,80%油门时,2000转输出,90%油门时,2200转输出.60%以下是不开定速,转速根据油门大小而改变。
假设以上理解对,那么,65%,75%,84%,等等其他的油门值,转速是不是不改变?就是说,油门从最低到最高的过程中,转速的变化如下图,对吗,请高手指教。
假设是这样,为啥不用一个专门通道控制,油门直接控制螺距。

网友A:
定速是有负载时候也能自动补油门,保持你设定的转速,没有定速的话,负荷大时候就会掉转速,需要你补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有负载时候也能自动补油门,保持你设定的转速,没有定速的话,负荷大时候就会掉转速,需要你补油 ...

定速的功能懂,就是这个定速的速度是怎么控制的不懂。

楼主:
定速的功能懂,就是这个定速的速度是怎么控制的不懂。
0-60是关闭定速,转速按照油门大小增减。掉转手动补偿。
60-100定速开启,转速依然按照油门大小增减(柔和的),掉转自动补偿;
或者60-100这个油门区间只有设定的3种转速,转速不能柔和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速的功能懂,就是这个定速的速度是怎么控制的不懂。
0-60是关闭定速,转速按照油门大小增减。掉转手动补 ...

我现在没有定速电调,所以不能测试。故此求答案

网友: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你说什么,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理解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速的功能懂,就是这个定速的速度是怎么控制的不懂。

   精准的定速是需要知道真实转速的,所以很多电调会多一条转速侦测线,电调知道了转速,才能再负载的时候知道补多少
   速度的控制很简单:电机转速X(马达齿与大齿齿比)=大桨转速
                                电机最高转速(100%油门时)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时候,你想达到的大桨转数/全油门转速则约等于现实设置的百分数(上文你指的60%-80%)
                                那么,相对于理想状态的定速,整个油门行程设置于这一值就叫做定速,也就是常说的TH曲线一条直线。
                                实际上,大螺距时负载增大,转速会线性的下降,那么通过程序补转达到设定转速的能力,就代表电调定速能力。

网友:
电机转动时,每条相线上就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电调根据这个反向电动势过零点的频率来算出实际转速,再做调整

网友B:
这么说,我在不定速时,比如60%直线油门悬停,定速后,油门直线也在60%一直线,是不是就是和不定速时一样的大桨转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在不定速时,比如60%直线油门悬停,定速后,油门直线也在60%一直线,是不是就是和不定速时一样的 ...

没开定速时,油门杆只是控制电调输出的大小,电机实际转速要看负载大小,开了定速,油门杆就是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表达和能力不足,见谅。
这么说吧,电调开定速功能,油门设置是一条斜线或者就是没经过设置的油门通道,同时电机无负载。以上是前提。当油门从最低到最高匀速增加时,电机转速怎样变化?

网友:
首先,用一个单独通道控制定速是完全可以的,mikado的v控就是这么弄的,一般不用的原因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定速的,用线性飞的人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表达和能力不足,见谅。
这么说吧,电调开定速功能,油门设置是一条斜线或者就是没经过设置 ...

你的理解没错,定速油门信号就是按比例算的

楼主:
接上,如果理解的没错。我觉得油门从最低到最高匀速增加时,电机的转速应该也是从最小匀速增加到最大的。

假如我认为在油门杆推到80%时电机转速比较理想,符合要求。那么我就把油门输出固定在80%上(在80%调成一条直线)即可。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没错,定速油门信号就是按比例算的

谢谢,明白了。是说明书里各种设置办法给我弄晕了。谢谢

网友:
遙控系統控制定速方式有幾種
一是完全根據油門訊號的百分比定轉速
現在幾乎都用這種的很方便
用控調整轉速即可
例如一開始已經儲存好了100%時是10000rpm
那麼在飛的時候你油門輸入是85%電調就會依負載盡力維持在8500rpm
73%就是7300rpm
陀螺定速也是一樣的原理
所以你要把轉速計接進陀螺由它來控制
另外是有點如同你的設想
依油門訊號輸入分成幾區
每區設固定的轉速
例如0-50%是2000rpm
50-80%是7000rpm
80-100%是8000rpm
也有一開始不管控就只有設定一個轉速的

現在的定速重點都是要知道油門訊號跟轉速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開始的設定手續
0-40%通常為了安全是不會進入定速的
此外由於電調要計算負載轉速來調整輸出
用變動的油門曲線會來不及計算效果很差
所以不管何種電調用定速時都油門請設一條平的曲線

网友:
说的简单点就是,非定速电调油门输入决定电调输出功率,定速电调油门输入决定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