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可 360 度弯曲的铁管叫什么...

楼主(2016-08-28):
请问一下这个可 360 度弯曲的铁管叫什么... 淘宝要搜索什么才能买到....穿过 6.35mm 软轴用的.......
像水冷管一样任何地方都能弯曲,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磁性,磁铁可以吸附~~~

网友:
毛细铝管,毛细不锈钢管。

网友:
这不就是船的软轴管吗· ··一般用铜管或者不锈钢管···

网友:
应该叫软轴套管吧

网友:
小吊磨的软轴,或是摩托车前轮测速线改的?

楼主:
但是他可以任意弯曲耶,就像水冷管一样任性......一般的毛细铝管可以吗?
因为原厂能任意弯曲的管内径竟然才 6.35mm ...
无法在 6.05mm 软轴上装上铁弗龙管~~~~~
想切掉换 8mm 内径的,才能装上软轴+铁弗龙管.....

网友:
是不是叫万向节?

网友:
这当然是合着内轴都有分规格的!

网友:
说的是不是6.35mm内径的“自润滑轴承”

楼主:
像水冷管一样任何地方都能弯曲,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磁性,磁铁可以吸附~~~
可以弯成一个圆形,放开马上恢复......

网友A:
用这个改的,内孔也是6.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改的,内孔也是6.35

求问这个管子叫什么名字 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这个管子叫什么名字 怎么搜

万向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