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22、U2S、U2SG、U-mini……区别大吗?

楼主(2016-08-28):
各位求教了:如题,之前FPV飞一飞都是全手动体验一下感觉,但是如果涉及到远航的话全程手动飞估计比较累而且如果失控没有保障,因为有切糕的433,所以选飞控基本就定在了切糕的飞控,到网上看了一下结果搜出来U22、U2S、U2SG、U-mini……这几种,价格差距也很大……
请问这其中的区别是什么?
我的要求不高,就是失控能安全返航,远航时候能自动航行避免失速就行了……

当然希望以最低成本来实现,不知道最便宜的那款能否稳定使用……

网友:
我朋友在用min的,可以失控反航,

网友A:
我有U2S 要出

网友:
mini是几秒钟不动遥控器的话,它就认为你失控了,就会返航。
自稳模式下,你要没二十秒动一下遥控器,告诉它你没有失控

网友:
u22最好,u2sg是最新款,umini没有osd但是可以返航,u2s好像是老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U2S 要出

有意多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U2S 要出

是u2sg还是u2s

网友:
至少也要sg,有钱U22往上

网友:
u2s  260出  也就是非凡F2 飞控的原版

网友:
u2sg是u22的简化版,应该算是u22lite,目前切糕最好的飞控就是u22,u2sg简化去掉了空速计,去掉了气压计定高,只用gps定高,模式去掉了一些,只保留了自稳,定高定向,返航,手动,四个模式(同时只能用三个,一个三段开关控制三种模式)。u2sg的优点就是便宜,简单。SG就是傻瓜的意思。

网友:
umini设计用途不是fpv飞控,没有osd,也没有外接osd接口,只是一个可以有返航功能的增稳陀螺仪。一般用于目视裸飞,怕远了看不清姿态可以打返航。不建议用于fpv,虽然也有人那么用(一个umini加一个穷人osd,两套完全独立),因为你从osd画面看不到当前飞控模式,很有可能搞混。

网友:
u2,u2s,u3都是很早以前的产品,早已停产,

楼主:
谢谢各位提点,那大家这么一说,要安心FPV还得U22才行啊……

网友:
便宜就u2sg,贵一点就u2w

网友(2017-05-24):
U-mini不远航的话,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