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你们用什么档位?

楼主(2016-08-28):
开的是B6 山寨货,

开的是3s 11.1v 4.5A 应该靠谱吧?

我选择的是balance平衡冲,没有选择charge,发现充一个4000mah 3s的电池,竟然要120分钟,2个小时。也是醉了。充电电流越来越小。

最后大约电压一直是12.60V,然后电流从1.5A 慢慢变到 0.3A, 0A。好慢啊,
用别的充电方式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电流不够?

网友:
B6是这样的,省钱换A6吧

网友:
本来后期平衡电压就慢,低端充电器慢上加慢,如果电池再垃圾点,就是慢上加慢上加慢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平衡吧,平衡的时候就是很费时间,有时候宁愿不平衡了,所有电池按照最低的那个充

网友:
给电池充电不是往瓶子里灌水想多快就能多快,电能转变成化学能是要有个时间过程的。如果不是应急就不要大C数急充既伤害电池也充不饱满

网友:
4000冲两个小时还慢啊   那要舵机才正常

网友A:
B6是开源 没有所谓山寨! 如果要快你可以用

网友A:
B6是开源 没有所谓山寨! 如果要快你可以用10A以上的充电器自然就快了。再有就是快充满电流下降是正常的

网友:
看电池。我用2200的我用3A,小的用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是开源 没有所谓山寨! 如果要快你可以用10A以上的充电器自然就快了。再有就是快充满电流下降是正常的

充电模式是有balance,还有charge选项。
选balance还是charge?我用的是balance,充到最后越来越慢

网友:
fast charge会快点。不过这个档位没有平衡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模式是有balance,还有charge选项。
选balance还是charge?我用的是balance,充到最后越来越慢

如果电池内阻不一致那么Bal模式就会先平衡内阻大的,然后平衡内阻小的。浪费时间。这种情况就不要平衡头直接Chg模式,每隔十几个循环做一次Bal。

网友B:
B6就是这样!十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就是这样!十分正常!

真假阿。。

昨天去飞场,朋友推荐用C6P 充电器。价格200左右。

而且还发现B6充电,不平衡啊,每次都是第一片电池电压高 4.21V,其他的两片是4.19V。这个误差不少,用久了会烧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内阻不一致那么Bal模式就会先平衡内阻大的,然后平衡内阻小的。浪费时间。这种情况就不要平衡头 ...

你说的是直接用放电线 +- 极,直接充电吗?   平衡头都不接了?

网友C(2016-09-29):
引用 网友A:
B6是开源 没有所谓山寨! 如果要快你可以用10A以上的充电器自然就快了。再有就是快充满电流下降是正常的

这充电器是哪家第一个做的哦,怎么好多人用,还说有山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是哪家第一个做的哦,怎么好多人用,还说有山寨

是进口的 反正就是6a60W 充电器 名字里都表现着6。后来这种充电方案进入中国就有很多同类充电器出现,后来B6占主导。现在B6质量良莠不齐,价格也高低不一。SkyRc只是众多B6制造商之一,所以说他的“正品”纯属扯淡,只不过是高价的借口。目前B6固件已经开源,刷开源固件可以校准精度,支持线损补偿和测内阻还有直流稳压电源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进口的 反正就是6a60W 充电器 名字里都表现着6。后来这种充电方案进入中国就有很多同类充电器出现,后 ...

飞科达和SkyRC什么关系哦,听朋友提到过这两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科达和SkyRC什么关系哦,听朋友提到过这两家

一家,一个是中文名一个是英文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家,一个是中文名一个是英文名
怪不得呢,哈哈,名字挺奇怪的

网友D:
B6充电器,这个太正常了

网友E:
小电池还可以,大电池换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