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汽油机冷机启动总是很难是和缘故?

楼主(2016-08-28):
求教老鸟,我的北纬29.5cc汽油机冷机启动总是很难,但只要启动了熄火后启动就很容易。第二天冷机启动还是很难。
是否机器使用后需要维护保养什么的?请赐教。

网友A:
表示你没玩过摩托车
了解下-冷车阻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没玩过摩托车
了解下-冷车阻风门!

恍然大悟,多谢赐教。想起自己过去玩甲醇机了,发动前先要捂住进气口慢转几下,让油先进机器。后面有爆破音就好发动了。

网友B:
也不一定是风门的缘故···我之前有台机器也是这样···冷机很难启动···确定不是风门的缘故····后来突发奇想··热机不是好启动吗···弄点热水把机器加温···果然·一下子就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是风门的缘故···我之前有台机器也是这样···冷机很难启动···确定不是风门的缘故····后 ...

不可能,一定有其他原因,冷机能转的动,稍微捂一下风门就能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