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天线被削断

楼主(2016-08-28):
兼容天地飞的接收机,双天线,其中一根在做翻滚动作时被削断,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信号?
我看某宝卖的天线,也是有长有短,是不是这样也能用?

感谢各位,把两根天线剪成了一样长度,剥出了2.9cm,为什么是2.9cm,我推测应该是跟2.4G频段有关

网友A:
tb搜索2.4g铜管天线  1块多一条 其实换鞭状天线更好 铜管占地方 可能一块钱都不用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长度不用管它  关键是振子那边长度是2.9c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搜索2.4g铜管天线  1块多一条 其实换鞭状天线更好 铜管占地方 可能一块钱都不用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长度 ...

求 为什么是2.9cm

网友:
买一条自己换上就OK了

网友B:
可以把断了那个天线的外皮连带屏蔽层剥出2.9cm的芯线作为天线即可。

网友:
削断两根也能用,只是信号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搜索2.4g铜管天线  1块多一条 其实换鞭状天线更好 铜管占地方 可能一块钱都不用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长度 ...

感谢,把两根天线剪成一样长度,剥出了2.9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断了那个天线的外皮连带屏蔽层剥出2.9cm的芯线作为天线即可。

想法一致

网友:
弄完最好拉距试试

网友C:
看来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解释一下这个接收机天线。
无线电设备的简易天馈系统大致就是两部分:馈线和天线。馈线是在设备和天线之间传递信号的,天线是将电波与电能换能的元件。根据所工作的频率波长,不同的天线振子长度不一样。具体原则就是,天线振子的长度要等于其工作频段波长的四分之一的整数倍再乘以0.98的缩短系数。2.4G信号的天线也要符合这个规律,如果天线长度不是其四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则天馈系统内会产生大量的驻波造成天线效率下降。所以,要剪成那个长度才合适。

比如短波电台的天线就很大,大约有10米甚至到64米长,而超短波设备的天线则只有几米到几十厘米,微波的天线就更短了,只有几厘米(例如手机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解释一下这个接收机天线。
无线电设备的简易天馈系统大致就是两部分:馈 ...

天地飞原装接收 天线长度是31mm   为什么他这个是29mm  ?? 到底谁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原装接收 天线长度是31mm   为什么他这个是29mm  ?? 到底谁的准

我只知道一些理论。具体参数我没有实际测量过。抱歉~

网友:
我的两个牌子的接收机长度也不一样,副厂的比原厂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