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伟力K120的遥控器可以改手吗

楼主(2016-08-28):
请教各位,伟力K120的遥控器可以改手吗

网友A:
可以改呀,我上星期买的二手都自己改的,百度x6遥控器的说明书上面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呀,我上星期买的二手都自己改的,百度x6遥控器的说明书上面详细

二手多少钱买的?

网友:
控连机子两电无充电器440

网友:
不过只能是mode1 2 mode3 4需要换下插头

网友:
问店家吧,不用拆控的

网友(2016-12-09):
可以,说明书上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