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选控,预算在1000上下,求推荐

楼主(2016-08-28):
主要玩直机,目前在d10和天地飞9间犹豫

网友A:
这两个控都可以。个人认为,如果以后可能玩一些华科尔的小电直,可以选择D10,否则选择天9,毕竟天9的传统接收机比较好买。

网友B:
如果楼主长期飞的话,不是一时脑热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搞台进口设备。

网友C:
加点钱收个二手成色好点的t8fg也不错

网友D:
d10各种协议通吃

网友E:
小飞机d7e得了,两百多搞掂

网友F:
futaba t6k正好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