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控,预算在1000上下,主要玩直升机

楼主(2016-08-28):
目前在玩伟力k110,求个能控制它的控(不能也没事),将来会上450级的,求推荐个能胜任450级的遥控器

网友:
二手T8FG,或者全新D10或者天9

网友:
新手入个d10,反正到时要换

网友:
1000块 只能选T8FG 或者DEVO10 加支持futaba协议的高频头
建议再攒点钱 直接搞14sg 终身不悔

网友:
最低可以搞台8FG。建议还是攒多点米上好点儿的设备。

网友:
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X9D!
性价比之高,没有之一。

网友:
T8FG就行,主要SBUS模式连接简单。以后你玩个穿越啊,多轴啊,肯定都够用,不过你要是玩现在那种集成主板的,就够呛了,像亚托那个150之类。
我现在飞为了出门方便,飞450 配的是DEVO7 ,,,肯定是够用啦,直升机两个开关,熄火和3D。其他那些那么多开关也都是闲置的。你要是以后想玩多轴还是买精灵那类成品
要是自己组,什么都想用好的,,成本就上来了

不推荐DEVO7 的原因是有些人觉得不靠谱,原因在于第三方的固件不稳当。。

网友:
14SG  一步到位  永不后悔

网友:
一楼和11楼说的都有道理。14可以飞伟力110   120.亚拓150等等。。。。。    T8FG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和14差不多。

网友:
别买DEVO10,新控拿回来就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