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两次失控返航,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08-28):
昨天上午,学校停电,准备把自己的F450放放电,便拿好全套设备,来到楼下。
因为图传渣天线,所以就把图传拔了飞航点模式。
卫星15颗,解锁起飞,3m高切自动,飞机开始按照预定的航线飞行。
突然,地面站开始报警:丢失数据 for 5 seconds。心想糟了,数传断了。
看了一下航点,距离地面站200米左右,不至于这么近就失控了。
正在这时,我擦,遥控断了,把模式切换到返航,并不停调整天线,偶尔能收到信号。按时间估计应该飞到500米远左右。
过来一会,听到失控返航时响的警报音,飞机快回来了。飞机成功降落,看了下电量剩余83%,还够飞一次。
这一次,我把数传天线举高,果然,距离远了些,但很快数传又丢了。
遥控也不争气,很快也丢信号了,并且不是一点点丢,是五格信号一下子全丢,又一下子满格。
切返航,等待,很快我又听到报警器的响声,但这次声音有些混乱,是bb响!我关闭失控报警器,等待自动降落。
然而,这时我发现,飞机在抖,左右抖得厉害,大概30度。吓得我赶紧切了定点手动降落,最后落地电压3.78(我设的3.7报警,APM还显示剩余50%左右)
还好飞机回来了~~回去B6充电,冲进去3812mah
日志文件稍后上传,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信号距离这么短(数传厂家标称2km,控是乐迪AT9)

网友: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我的飞机在学校飞也老是触发返航,去外面飞就没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学校信号基站太多 电磁环境复杂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在学校飞也老是触发返航,去外面飞就没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学校信号基站太多 电磁环境复杂引起的
...

不,我在学校飞的时候,检查过附近没有信号塔,并且当时全校停电,学校在郊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我在学校飞的时候,检查过附近没有信号塔,并且当时全校停电,学校在郊区

设了地面站失控返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了地面站失控返航吧

嗯,这倒是设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断数传?这可是标称2km的数传。。。
还有为毛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建筑对信号影响大, 我在小区附近最远500米就返航了, 在郊区可以飞3公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倒是设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断数传?这可是标称2km的数传。。。
还有为毛不能上传附件???
...

坊间那些一百块左右的3dr数传 , 我用过 , 最远300米 , 把地面站失控返航关掉 , 或任务完成才返航也行

网友(2017-02-07):
周边可能有信号干扰,建筑也会有干扰的,电台差的话,说是2KM,实际上1KM都不到,你可以到空旷的地方去飞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坊间那些一百块左右的3dr数传 , 我用过 , 最远300米 , 把地面站失控返航关掉 , 或任务完成才返航也行

...

是的,一般的数传根本传不到这么远。APM 的数传要双向传数据,距离没这么远,我以前普通的能传 200 米都不稳定!

网友C(2017-03-27):
你忘了学校里人多手机多,电磁信号肯定复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忘了学校里人多手机多,电磁信号肯定复杂啦

不一定吧,我在学校飞大疆,同时一台2V+一台3,2V+经常提示失控然后自动返航,但是实际图传和遥控器都没有断,排除设备之间的差异环境影响真不好说啊

楼主(2019-05-01):
最近做物联网得到几个4G透传模块,问下各位感觉4G网络传输行不行?
延迟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