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怎么设置抛飞

楼主(2016-08-28):
飞机配置:3s2200电池,大力220机架,rs2205电机,小蜜蜂20a电调,f3飞控。
f3怎么设置成抛飞,飛控本身设置必须在平面起飞,怎么取消必须要平面才能起飞的设置,高手给个教程,
另外,我飞机做翻滚的时候翻滚速度很慢是什么情况?我一般翻滚的时候是把油门收完了翻滚的,翻滚时候是不是不需要把油门收完?

网友A:
①进入CLI控制台
输入
set small_angle=180
回车
save
回车
small_angle决定机身倾斜超过此角度不允许解锁,最大180,默认25。(设成180度,扔到空中都能解锁)

②除非使用了空气模式(或称空中模式原英文AirMode),否则不能油门回零翻滚,因为这样没有动力输出,也就没有任何舵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进入CLI控制台
输入
set small_angle=180

细致

网友:
有这么复杂么?关陀螺仪,加速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进入CLI控制台
输入
set small_angle=180

空气模式是气压定高吗?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进入CLI控制台
输入
set small_angle=180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进入CLI控制台
输入
set small_angle=180

再请教一下,f3飞控的自动调参功能怎么用?

网友:
简单方案:把自动上锁设久点,然后解锁,抛出去,推油。

前提是自稳或半自稳;如果手动模式,必须能够在天旋地转间进行舵位修正,否则就是大力撞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