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无故坠机~~~~~~求分析日志!

楼主(2016-08-28):
今天飞新机架,不知道为什么,起飞后,切悬停状态,抽风一样来个下坠,后来又恢复平稳,后来直接飞到草丛上空,等待测试续航
结果又来个抽风,直接下坠,炸鸡!查看PIX日志,发现些问题?小弟推算有三点:1、电调输出问题,用的是管式电调,2、自锁桨没有扭紧,3、飞控问题
求大神给看看日志,加Q:59765519 或电话 18988022016给予指导为谢
查看日志,发现4个电机输出问题

网友:
新鸡试飞 , 炸机先看日志震动值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不会是飞控的问题,大部分是电调和马达的问题

网友A:
看了你的飞行日志,
一 发现四个电机输出很不平衡,且一号电调输出信号过大,原因:1、可能飞机重心不在机架中心;2、电调未统一校准;3、一号电调和电机有问题。
二 电池在大油门时掉电过多,说明电池放电倍率偏小,导致飞机在大油门时动力输出不足。

解决方案:
1、重新校准所有电调
2、检查飞机调整飞机重心在机架中心
3、重点检查一号电机和电调
4、更换高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飞行日志,
一 发现四个电机输出很不平衡,且一号电调输出信号过大,原因:1、可能飞机重心不在机 ...

谢谢,我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飞行日志,
一 发现四个电机输出很不平衡,且一号电调输出信号过大,原因:1、可能飞机重心不在机 ...

学习了

网友B:
同一故障出现三次,飞行姿态突然向右前方大幅度倾侧,电机一满油门电机二停机救急,第三次右倾幅度过大救不回来。
最大可能是一号臂突发失去动力所致。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故障出现三次,飞行姿态突然向右前方大幅度倾侧,电机一满油门电机二停机救急,第三次右倾幅度过大救不 ...

的确是,拆机后,检查电机,果然是1号电机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