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 dsmx 更换卫星天线 增程

楼主(2016-08-28):
潜水12年很少发帖 废话不多说上图
需要上面的东西和焊接工具也就是电烙铁.松香

这里是用刀片轻轻破外皮往前推一点外皮露出屏蔽线就行了

注意看清楚我是怎么做的不要焊错了 如果你把屏蔽层线也焊在这个焊盘上的话你基本就算没法教了
这里焊点要饱满 越圆滑越好 不是要相信焊接稳了就性能一样 这是套路

这东西我自己这样改成增益天线 用了好久了效果比原来的好很多而且还便宜 最便宜6通DSM2接收机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改 我用jr 11x 在F3里顶11通的接收机用 (有的DSM2卫星只能7通"老产品" 某宝上卖一包芙蓉王价的都是能支持到你控的最大通道数)

这里是用刀片轻轻破外皮往前推一点外皮露出屏蔽线就行了

这里是用刀片轻轻破外皮往前推一点外皮露出屏蔽线就行了

后面就没这多要求了 呵呵

后面就没这多要求了 呵呵

上电对频

上电对频

有的卫星只能选1024 有的可以2048 具体自己看哪个正常使用就选哪个

有的卫星只能选1024 有的可以2048 具体自己看哪个正常使用就选哪个

我的只能到11通 cli里面限制6个AUX 你可以改成7就能有把隐藏的一个通道也打开

我的只能到11通 cli里面限制6个AUX 你可以改成7就能有把隐藏的一个通道也打开

网友:
请上测试数据 谢谢 我也想改

网友A:
华科尔那些双导线的接收机是否也可以这方法改成单天线?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B(2016-10-13):
有拉锯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拉锯测试过吗?

在地上按Jr的测试按钮拉距达到30米以上  说明书里说约30米

网友C:
可以用不带铜管屏蔽层的天线改么?有实际飞行时的测距么?
原来DSM屏蔽线和振子是分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不带铜管屏蔽层的天线改么?有实际飞行时的测距么?
原来DSM屏蔽线和振子是分开的啊

这种不带铜管我改过感觉效果不好  毕竟我没有专业设备去测试 只是低功率拉距离的时候一条线的没有带铜管拉距远  天地飞的很多接收机都带讨人厌的铜管  厂家目的就是能更远更稳定  很多人想问这样改到底能有多远    冲浪者x8 飞到看不清楚姿态就回头了 没飞丢过 只能这样说毕竟每个dsm2的同学用的发射设备各不相同没有绝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带铜管我改过感觉效果不好  毕竟我没有专业设备去测试 只是低功率拉距离的时候一条线的没有带铜管 ...

好的谢谢,回复得很详细

网友(2016-11-15):
我手头一堆DSM2接收呢,楼主帮大忙了!!!再请问DSM2卫星如何跟F3飞控主板链接?请教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