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飞机的选择

楼主(2016-08-29):
纠结中,是飞翼的yak130好还是hsd的歼十和毒蛇好,望各位飞过的老手指点

网友A:
坐等老手

网友B:
都挺好,不过都是钢丝脚架,降落容易跳

网友C:
你这3架我都有,YAK130是70涵道里气动性比较好的,我的是6S版本的换装飞翼自己的12叶塑料涵道也可以达到120以上的速度,换装JP70可以到150的速度,优点是飞机舵面调好可以直接关油门飘降,缺点是如果是涵道新手不够熟练这个速度会让你来不及反应毕竟64涵道的飞机都比较慢。毒蛇的话我是90的JP毒蛇,70没飞过,但是机型注定他是最好飞最无聊的飞机,我飞毒蛇的时候一只手还在点烟,太稳太无聊了,起飞降落都是无聊。歼十的话不推荐吧,因为前鸭翼设计没点基础容易炸,因为太灵活。

网友D:
雅克130 气流声最强,不过飞机比较笨重,三架当中75毒蛇速度最快不过没有啥气流声,然后转弯相对容易螺旋炸鸡, 70歼10没飞过 不过105口碑好像不咋地哈哈哈哈 , 这样分析看来你只能买雅克130,毕竟做工也最好

网友E:
没飞过,不过觉得yak130的翼载荷高得感人,降落看起来很快。不到1米的机子都快2kg了,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砖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