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坏了!!!才知道定期保养很重要!

楼主(2016-08-29):
14SG用了两年微调开关出现问题,请教模友了解到控的保养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
遥控器
维护方法:用吸尘器对着摇杆各个部位吸尘,还有拨动开关,拆开遥控器后,查看回中弹簧及摇杆处的白色润滑油有没有粘到很多灰尘,一般用润滑油清洗剂或者煤油擦拭后,重新上固态润滑油。另外主板及其他部位也需要用吸尘器处理一下,吸尘器吸力不要太大,注意屏幕排线,一不小心容易吸断。(可以用湿巾擦拭也要不用吹风机或镜头喷球去处理灰尘) 转的其他模友的

网友A:
我只是擦擦外观

网友B:
只擦拭外观

网友C:
之前出去集训,飞完控箱底部有一点泥土没擦干净,被老师骂了。控箱里常被毛刷,无纺布和酒精,
论:对待设备的态度和设备寿命的关系

网友D:
可能楼主飞的地方灰尘大。我的遥控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03年买的4YF,09年买的9C,15年买的12Z。

网友E:
控太精密就要爱惜,呵护。

网友F:
用了8年的9XII,啥问题没有。。。

网友G:
请问微调开关有问题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微调开关有问题如何处理的?
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H:
我之前8fg微调也会时不时失灵
估计是长时间没用,氧化了
解决方法是每个星期每个开关和微调动几下

网友I:
应该是你玩的地方太多尘了吧

网友J(2016-09-28):
电子设备一般都不太怕灰, 遥控更没有精密到怕灰尘的地步. 开关一般都是氧化和锈蚀的问题, 楼主那儿是不是湿气大啊? 搞几包干燥剂放一块就好了(吃的海苔里经常有大包干燥剂). 但开关的寿命原本就有限, 一般的开关就算不用, 放久了也会氧化. 除非搞抗氧化的镀金触点开关.

网友K:
没事就拆开吸啊吸的。。。目测只会坏的更快。

网友L: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从来没有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