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一下我的小胖子fpv配置

楼主(2016-08-29):
机子,小胖子,
飞控,ark控,
图传,二手罗美1.2g
增程,ark433
遥控器,天9
电池,4s 5200
我飞机装好有半年了,因为内蒙风比较大,尤其春天,所以一直没敢飞,期间我玩多旋翼跟baja油车,最近天气挺好就拿出小胖子试飞一下吧结果第一次飞的时候炸机了,可能是扔的人不会扔,或者433干扰遥控接收器,后来做了个屏蔽,鉴于第一次摔机,这次我自己单手抛,小胖子摇摇晃晃上天了,可把我高兴的,刚开始就在头顶上飞,图传信号挺好的,稍微往远一飞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也就两三公里不到,期间挪动图传的方向时偶尔会有画面,信号a控有回家功能,慢慢回来了,
论坛里看到各位大神飞几十公里的,我想请教一下我该用什么天线才能增加图传距离?我看有自动跟踪att的,还有双菱天线的,机载图传天线用换吗?我用的都是原装棒子天线,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一般可以发射棒子或者蘑菇,接收平板,资金充足上ATT 我就随便说说 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发射棒子或者蘑菇,接收平板,资金充足上ATT 我就随便说说 参考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1.2g的能用5.8的蘑菇天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1.2g的能用5.8的蘑菇天线吗?

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
1.2的不懂,5.8的接收用个14db平板10公里内足够

网友C:
首图就是个大蘑菇 哈哈

网友D:
接收用平板,弄个att天线跟踪,距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能用了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图就是个大蘑菇 哈哈

哈哈,首图是433,我用锡纸做了个屏蔽板,要不干扰的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用平板,弄个att天线跟踪,距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自动跟踪因为资金还不是很足就算了吧,手动的能行吗?用10db的?发射机用三叶草天线行吗?对飞控有干扰吗?感谢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发射棒子或者蘑菇,接收平板,资金充足上ATT 我就随便说说 参考而已

你们的罗美1.2图传一般用几频道啊?

网友E:
我了个擦,我正装机呐,a控a 433 垃圾图传,frsky遥控,楼主可以教教怎么设置v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了个擦,我正装机呐,a控a 433 垃圾图传,frsky遥控,楼主可以教教怎么设置v尾么?

晕,具体我也忘了,因为我设置完快一年没玩最近才玩的,尾翼控制升降和左右方向,好像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具体我也忘了,因为我设置完快一年没玩最近才玩的,尾翼控制升降和左右方向,好像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

晕死!

网友F:
原装天线飞3公里已经很不错了,发射机天线不用改,接收机天线改用定向天线  平板 双菱天线都可以 选用14DB的定向天线你飞10公里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天线飞3公里已经很不错了,发射机天线不用改,接收机天线改用定向天线  平板 双菱天线都可以 选用14DB ...

好的,谢谢,发射机用了三叶草天线,比棒子天线信号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