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如何用futaba14sg设置飞翼90f16 襟翼副翼混控

楼主(2016-08-29):
求助各位用开futaba的高手如何用futaba14sg设置飞翼90f16 襟翼副翼混控,然后升降加补偿?
打算首飞此机,所以先请教如何设置比较好降落........

网友:
高级菜单里有襟副翼混空  开启就OK  可以开关控制

网友A:
其他就是要开启2副翼   左右副翼接2个通道

网友B:
不是JR的控吗,看图里的9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就是要开启2副翼   左右副翼接2个通道

这个我懂,我就是想知道咋弄升降补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JR的控吗,看图里的921

盗图而已,哈哈

网友C:
优酷搜我用户名,里面有类似的混控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搜我用户名,里面有类似的混控介绍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