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定速器 为什么怎么调转速还是一样的?

楼主(2016-08-29):
如题  亚拓600N  G600定速  控是14MZ  控上设定1500转还是2500转   50%还是100%  转速都是不变的  咋回事呢- -

楼主:
油区 真冷清啊- -

楼主:
好清净啊好清净。。

楼主:
没人么~  自己顶吧~

网友:
定速是啥?我一直都没定速飞,不过不会3D,普通飞不需要定速吧?

网友A:
你看一下,切定速的时候定速器指示灯有没有变绿色。变成绿色说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切定速的时候定速器指示灯有没有变绿色。变成绿色说明打开。

绿了  没事  只能定到低转速上  怎么设定也都是低转速  转速上不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了  没事  只能定到低转速上  怎么设定也都是低转速  转速上不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从哪里调的?要从菜单,定速器页面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调的?要从菜单,定速器页面里面设置。

是定速的界面啊  50%  100%转速都一样  1000转  1500还是2000  2500也都一样的速度 没变化- - 定速器上的按钮也按了  就是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定速的界面啊  50%  100%转速都一样  1000转  1500还是2000  2500也都一样的速度 没变化- - 定速器上的 ...

明天让你看看我的界面。对照一下,我的T8FG,不过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让你看看我的界面。对照一下,我的T8FG,不过应该差不多。

好的  谢谢啦~

网友A:
抱歉,今天太忙,没顾上,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今天太忙,没顾上,明天。

好的  不着急  有时间发来就行  最近在研究小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不着急  有时间发来就行  最近在研究小鸡

普通模式
3D打开定速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
3D打开定速器模式。

我能打开定速  就是定速的速度  怎么设置也都没有变化   定速50%  和定速70  100%  速度都是一样的  发动机转速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打开定速  就是定速的速度  怎么设置也都没有变化   定速50%  和定速70  100%  速度都是一样的  发动 ...

飞的时候转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转速一样?

是啊 飞的时候转速一样  怎么设置也是一样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飞的时候转速一样  怎么设置也是一样快

你插的是定速器通道吗?那个定速器控制是指定通道的。

网友B:
G600定速很好设定,
1,Futaba 的选择第7通道为定速接通道。
2,风扇上2颗磁铁,一定要正反面来安装,这样磁电传感器才能读到数据,否则两面极性一样朝上就不行了。
3,遥控器里Governor选项要激活使能,就是把INH设定为ACT状态,里面会根据你选择的Idle开关位置设定定速值。
4,油门杆要达到50%以上定速才能实现。
5,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通电,手动转动风扇,当磁铁经过传感器时,G600上的灯会变化,再经过另一颗磁铁时,灯不变化,就对了。

祝爽飞。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B:
G600定速很好设定,
1,Futaba 的选择第7通道为定速接通道。
2,风扇上2颗磁铁,一定要正反面来安装,这 ...

选择第八通道为定速开关 可以吗?因为我第七通道插二合一

网友:
能把油门曲线第二点开始都设置在65

网友(2021-08-24):
20楼的有没有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