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电池的搭配都有些什么考究!?

楼主(2016-08-29):
电池>电调>电机就这样简单粗暴吗?!

网友A:
你想飞什么飞机?多大翼展?然后再说配什么电机、电调、电池,ok!

网友B:
前提似乎不明确让楼上楼下大神如何释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飞什么飞机?多大翼展?然后再说配什么电机、电调、电池,ok!

就是一般的穿越机,210 2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飞什么飞机?多大翼展?然后再说配什么电机、电调、电池,ok!

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似乎不明确让楼上楼下大神如何释惑?

他们仨的搭配应该有个什么基本原则吧!

网友:
电机2205、电调20a、电池4s1000-150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仨的搭配应该有个什么基本原则吧!

    说点自己的理解,首先电池,电调,电机,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就是电流;电池是所有电流的源头,总电流通常=容量*C数,如2200mah,25C总电流为55A,这个时候不要考虑S数,一块2200,25C,3S电池,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也就60A不到,分到四轴上每个电机不到15A,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电调要不要上30A的,因为根本达不到这么大电流,至于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通常基于实测,一电飞下来(平缓飞,不是暴力飞的那种)电调,电机微热说明合适,过热说明电机输出太小,过冷说明电机功率富余,配置浪费。所以这三者怎么定,以四轴为例:飞机全重决定电池容量大小,电池容量大小和C数决定总电流,总电流决定电调大小,电机大小按标配或者实测,210-250穿越机500克以内,电池可选1300-1800mah-30C-3S,电调15-20A(考虑有暴力飞的情况)  电机1806,2204,2206均可,电池常用3S的KV选2200-2300的,常用4S的KV选1900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点自己的理解,首先电池,电调,电机,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就是电流;电池是所有电流的源头,总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点自己的理解,首先电池,电调,电机,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就是电流;电池是所有电流的源头,总电 ...

这回答专业!

网友(2018-03-21):
引用 网友C:
说点自己的理解,首先电池,电调,电机,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就是电流;电池是所有电流的源头,总电 ...

电调功率一定要比电机大,不然烧电调,不马上烧也寿命短,但是电机功率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点自己的理解,首先电池,电调,电机,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就是电流;电池是所有电流的源头,总电 ...

这个回答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