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线圈的绝缘是否正常

网友(2016-08-29):
买的logo800套机,原配的yge160a电调和蝎子5035,现在调试碰到这个问题,推油电机转一两秒就打嗝,偶尔嗝一下能转起来,大多数都是转不起。换了一个4530用原来电调设置就能顺畅启动转起来。是不是电机坏了,可是新电机呀,拆开看里面线圈也没有异常。那位设置过这电调大哥帮看看下面我的设置对吗。

楼主:
打红点标记是我选的设置项,进角每个项都试过,也是一样打嗝。

网友:
你说换了一个电机就能转起来。。。说明5035有问题。或者你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不懂帮顶!

我用的是天蝎星4235-520kv+好盈160V4,飞700。

网友B:
蠍子不需要太高的進角
調低一點6度ˋ的試試

网友:
貌似有虚焊,有线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蠍子不需要太高的進角
調低一點6度ˋ的試試

每个进角都试过,还是一样。还有一个自动选择项也试过。

楼主:
换4530能顺利启动,看来是电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新的不可能呀。

网友:
新电机好处理直接返厂换一个简单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线圈的绝缘是否正常

网友:
看来估计是电机的香蕉头没有焊接好,偶虚焊?

网友:
应该是电机出线问题,“打嗝”就是短暂缺相的表现吧?返厂换吧,换了准好。

网友:
有没有电调保护了

网友:
startup power 选auto1-32%这个跟启动困难有关
另外是我设置的参数pmw 8 进角18

网友:
进角5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线圈的绝缘是否正常

请教怎么测试绝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