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46发动机过热,求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查看数: 10891 | 评论数: 61 | 收藏 8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6-8-29 21:22

正文摘要:

    新装的全球练习机飞航线,用OS46AX,正常方法调整油针,发现发动机很容易过热,一般在空中盘旋两圈就过热,找老手们调过,没能解决,用11X6和12X6的桨都试过了,都是如此,现在把油针调到正常再富油一 ...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箱油大概能飞多久啊。你用的多大的接收电池

6到8分钟吧,看你怎样飞,全油飞和半油飞差很远,接收电用3S1300MAH,飞一天都够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OS 46

这一箱油大概能飞多久啊。你用的多大的接收电池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46怎么样动力 我手上有个46发动机

我就是用OS 46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好飞

用os46怎么样动力 我手上有个46发动机
引用 楼主:

超级好飞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算是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标准是什么?在空中飞的时候,能感觉出来吗?怎么来判断,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款飞机好飞吗
引用 网友C:
油的问题,换油就好。
引用 网友D:
用过素油吗?素油最可靠,其他国产油都不行的。发动机现在怎样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科普一下,想知道,这个发动机,什么样的温度算正常的温度?什么样温度算不是过热,谢谢!

这个没有明确的数据,但过热后,发动机难以启动,如果是飞行中过热,严重的会熄火,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明显感觉到发动机功率严重下降。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科普一下,想知道,这个发动机,什么样的温度算正常的温度?什么样温度算不是过热,谢谢!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用wp的油 夏天过热熄火 换了ys的油正常的不得了,连油针都没动,而且发动机也不生锈了,贵有贵的道理

引用 网友F:
换高润滑油,换火头,富一些,抱你不过热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国产油加点分析纯蓖麻油就好了,进口油没有了,CP不生产了,烤死猫变YS了很贵,自配油不加硝基甲烷四冲机震 ...

没硝基咋配呀?
引用 网友H:
国产油加点分析纯蓖麻油就好了,进口油没有了,CP不生产了,烤死猫变YS了很贵,自配油不加硝基甲烷四冲机震动大,两冲机很好用。
引用 网友I:
好文章,学习学习学习的
引用 网友J:
材质就是不行了 ax过热不是一天两天了
引用 网友K:
油、火头、压缩比  实测温度250F以下 都是正常
W油也正常,10-15%挺好    不要用太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買了這顆引擎,請教你用的C牌是甚麼牌子?

COOLPOWER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M:
本地模友也用OS46AX,也有楼主的问题。模友使用的30%极限, 螺旋桨11*6,8号火头。
请问大神应给换低硝 ...

原来你用30%的油,,,,,你换15%的油问题保证解决, 30%一般用在直机上,固定翼发动机的活塞行程一般都比直机型发动机的大。用15%的油足以。我曾经用过5%的油 一样好用

网友N:
os46是最好调最稳定的发动机.新机磨合调好后平时飞根本不用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os46是最好调最稳定的发动机.新机磨合调好后平时飞根本不用去动

那寿命如何?

网友:
换好点油马上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国产了,OS46是广东惠州生产的

惠州哪个厂代工的?还是OS把厂子搬过去了?

网友O:
其实三叶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三叶一样好用

三叶46?稳定好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油的问题,如果油针调整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

好久不见

网友(2017-05-31):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油的问题,用W牌的油,轴承都有点松动,干脆也换了,现在飞C牌的油,发动机正常到不得了, ...

C牌具体是啥品牌啊,正准备上46AX

网友Q:
没有那么复杂,这发动机用8号火头。成品油素油都行,只是素油温度会高一点。你这发动机过热应该是贫油了,富一点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有那么复杂,这发动机用8号火头。成品油素油都行,只是素油温度会高一点。你这发动机过热应该是贫油了, ...

是油的问题,换某品牌的油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R(2017-07-08):
固定翼如果你不想用素油,成品油用5%  10%的就好了,太高的硝基发动机就是热,固定翼尤其是你这个飞机,不用太大的爆发力,太高的硝基发动机寿命也缩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固定翼如果你不想用素油,成品油用5%  10%的就好了,太高的硝基发动机就是热,固定翼尤其是你这个飞机,不 ...

身边的老手都是用30%,其实我也不是好懂,据说低了是不是不太稳定?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固定翼如果你不想用素油,成品油用5%  10%的就好了,太高的硝基发动机就是热,固定翼尤其是你这个飞机,不 ...

实质还是润滑油不够多,或润滑不良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身边的老手都是用30%,其实我也不是好懂,据说低了是不是不太稳定?

不会的,我一直用5%的,无论是三叶还是OS。我师父一直都还用素油呢,各有优缺点吧。硝基越高发动机越热寿命越短这是不争的事实,平时甲醇固定翼其实用不了那么暴力的(在这个电动、汽油机时代)。
素油润滑也不错的,只是长时间搁置,蓖麻油会干,会在发动机内部形成固态物质,成品油都用机油了,所以就不存在这一点了。另一方面,现在用素油的人少了,就是材料难买了,比如蓖麻油,还有硝基,硝基也可以自己按比例兑一点。
个人建议,5%   10%, 还有,硝基燃烧分解会产生有毒气体,所以还是尽量远离排烟,用比例低的成品油。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实质还是润滑油不够多,或润滑不良的问题。

成品油的比例不是很清楚,那个百分比好像只是硝基的含量,具体里面有多少机油,我不知道。当然,润滑不够会导致过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会的,我一直用5%的,无论是三叶还是OS。我师父一直都还用素油呢,各有优缺点吧。硝基越高发动机越热寿 ...

我的OS 46每每用WP油就经常过热,怎么调到极富油都没有改善,改用CP油后从来没有过热;但很奇怪的是我的三叶46用WP油非常好,从来没有过热,甚至发动机里面也不怎么生锈,而用CP油虽然没有过热,但明显润滑度不够,声音生硬。一次我把我的WP油提供给另外一个模友,他用OS50,结果天上飞了两圈也过热熄火了,得到的结论是OS不适合用WP油,而三叶则非常适合

网友:
问一句,发动机过热大家是怎么看出来的?是摸着烫吗,还是有什么别的表征?我都没有注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 46每每用WP油就经常过热,怎么调到极富油都没有改善,改用CP油后从来没有过热;但很奇怪的是我的 ...

你们那边的老师傅水平够意思啊

网友L(2018-01-18):
我也買了這顆引擎,請教你用的C牌是甚麼牌子?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实质还是润滑油不够多,或润滑不良的问题。

实质个屁,你自己的素油机器给他一样热

网友:
引用 网友T:
实质个屁,你自己的素油机器给他一样热

已举报!违规内容。

网友:
不好意思 骂错了,别介意

楼主(2018-03-21):
引用 网友L:
我也買了這顆引擎,請教你用的C牌是甚麼牌子?

COOLPOWER

网友K:
油、火头、压缩比  实测温度250F以下 都是正常
W油也正常,10-15%挺好    不要用太高

网友J:
材质就是不行了 ax过热不是一天两天了

网友I:
好文章,学习学习学习的

网友H(2018-06-01):
国产油加点分析纯蓖麻油就好了,进口油没有了,CP不生产了,烤死猫变YS了很贵,自配油不加硝基甲烷四冲机震动大,两冲机很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国产油加点分析纯蓖麻油就好了,进口油没有了,CP不生产了,烤死猫变YS了很贵,自配油不加硝基甲烷四冲机震 ...

没硝基咋配呀?

网友F:
换高润滑油,换火头,富一些,抱你不过热

网友E(2018-07-26):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用wp的油 夏天过热熄火 换了ys的油正常的不得了,连油针都没动,而且发动机也不生锈了,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B:
请高手科普一下,想知道,这个发动机,什么样的温度算正常的温度?什么样温度算不是过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科普一下,想知道,这个发动机,什么样的温度算正常的温度?什么样温度算不是过热,谢谢!

这个没有明确的数据,但过热后,发动机难以启动,如果是飞行中过热,严重的会熄火,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明显感觉到发动机功率严重下降。

网友D:
用过素油吗?素油最可靠,其他国产油都不行的。发动机现在怎样了?

网友C:
油的问题,换油就好。

网友A(2018-08-25):
这款飞机好飞吗

网友B: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算是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标准是什么?在空中飞的时候,能感觉出来吗?怎么来判断,谢谢!

楼主:
超级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好飞

用os46怎么样动力 我手上有个46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46怎么样动力 我手上有个46发动机

我就是用OS 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OS 46

这一箱油大概能飞多久啊。你用的多大的接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箱油大概能飞多久啊。你用的多大的接收电池

6到8分钟吧,看你怎样飞,全油飞和半油飞差很远,接收电用3S1300MAH,飞一天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