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从入门到进阶的练习步骤

楼主(2016-08-30):
   入魔三年了如今还是菜鸟一个,期间因为改双指和练习步骤错误走了两年弯路!论坛上面关于航模技术练习步骤的观点众说纷纭,下面谈谈我个人认为合理的练习步骤:
      1正飞多面悬停、倒飞多面悬停、慢速自旋停、快速自旋停
      2正倒飞、顺时针、逆时针、前进、后退、圆周、8字航线、刷锅、飓风……
      3上面各种自旋航线
      4各个方位前后、两侧、定点翻、彩虹、侧钟摆、立钟摆……
      5顺逆时针、半圈自旋翻、整圈自旋翻、任意自旋翻、自旋钟摆……
       其中 2和4项可以穿插同步练习
        我认为这样才是最佳入门进阶练习步骤,请大家点评!

网友:
N多新手,已在“正飞多面悬停”中倒下。

网友:
不得不说直机是最难的。但练好后是最好玩的。。

网友:
直升机艰辛的一条路

网友A:
对头悬停还没有摸索到好的方法

网友B:
倒飞在航线之前吗?倒飞好像挺不好跨越

网友:
自己的多面悬停感觉差不多啦。
谢谢老师的指导
能出个各阶段的视频吗。毕竟菜鸟有些专业术语看不懂。出个视频介绍各动作,我们好进阶啊。谢谢

网友:
顶,知道练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飞在航线之前吗?倒飞好像挺不好跨越

正倒飞都会了对飞机各种姿态才熟悉,才容易练习各种航线。像刷锅飓风这种动作机身几乎垂直地面,已经不能再用正飞或者倒飞来定义飞机姿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悬停还没有摸索到好的方法

正飞对头可以把机头、机尾和升降舵联系起来想象,它们是对应关系。推升降飞机往机头方向位移拉升降往尾巴方向移动,心里形成条件反射了就会了。

网友C:
正飞四面悬停是首练的肯定错不了,正飞四面过了,为了满足装B心里,可以练倒飞四面了,因为都是悬停,关系不大,中间穿插练正飞的各种航线(有助于减小练正飞自旋停的难度),然后肯定是正飞自旋停,这个时候倒飞四面也差不多过了,就可以练倒飞航线了,按正飞的路线走。这时正飞可以进入四面的定点翻,不是四面翻就行,而是定点。这些基本功都扎实了,后面就好练了。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玩直机一路走来,没玩出什么明堂,现在又从头开始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飞四面悬停是首练的肯定错不了,正飞四面过了,为了满足装B心里,可以练倒飞四面了,因为都是悬停,关系 ...

航线是动态动作飞机姿态不断变化,因此自旋停不会练习航线就是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航线是动态动作飞机姿态不断变化,因此自旋停不会练习航线就是走弯路!

看各人体会吧,我最开始是练自旋停,结果随便怎么练都没进展,后来干脆练航线了,退回来练自旋停,基本OK,也有可能是我是日本手的原因吧~飞航线比自旋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各人体会吧,我最开始是练自旋停,结果随便怎么练都没进展,后来干脆练航线了,退回来练自旋停,基本OK ...

自旋停会了飞机什么姿态都可以快速修平了,再练习其它动作就容易上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旋停会了飞机什么姿态都可以快速修平了,再练习其它动作就容易上手!

理论是对的,但自旋练会和圆周航线,这两个的难度自旋更难些吧,圆周航线把圆越飞越小相反能找到自旋停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是对的,但自旋练会和圆周航线,这两个的难度自旋更难些吧,圆周航线把圆越飞越小相反能找到自旋停的 ...

悬停过后自旋停是把多面连接起来实现动态定点悬停,就是为了以后的所有动态动作打基础。所以自旋停放第一位练习是重中之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过后自旋停是把多面连接起来实现动态定点悬停,就是为了以后的所有动态动作打基础。所以自旋停放第一 ...

明白,但我的意思是 自旋停和圆周航线的难度来说,圆周简单些,如果一直练自旋进度慢,不如先飞飞圆周航线,不然激情全没了
还有就是这是对新手入直机来说的,新手讲的首先是要简单,易上手,不能拿哪个动作的重要性放最前面,会了四面悬停,我相信练一天的圆周航线,虽然不能飞得很标准的圆,最起码的转圈航线没问题。但换过来练一天的自旋停,可能一点效果没有,会让新手觉得非常难,边飞航线,再穿插练下自旋停,我觉得这样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