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水冷套怎么套上电机

楼主(2016-08-30):
求助电机水冷套怎么套上电机又怎样搞出来求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用力推进去。再用力拔出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先套JJ上试试大小。

网友:
这个问题也真是够菜的了,你这样不会思考 继续玩船我看你蛮吃力的。

楼主:
我试过推不进去要用力打进去就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推不进去要用力打进去就出不来了

你要是能轻易的推进去的话那不叫水冷套了,叫“放水闸”了...

网友:
有一种办法叫蛮力,这时候可以用!

网友:
抹点润滑脂,在确定尺寸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的胶圈太大就很难推进去,强推会坏胶圈

网友:
要是过紧就润滑脂,润滑脂还不行就电机外壳车一刀

网友:
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

网友:
什么时代了,还金属套,现在都有硅胶水冷套了

网友:
旋转进入

网友:
用切割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