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地面拉距600-700米正常吗?

楼主(2016-08-30):
请教各位:由于不放心遥控距离,决定实际测试一下,在公路旁慢车道,旁边有高架高压线平行于测试路面,发射机让朋友站立手持,我拿接收机拉距,地面拉距600-700米正常吗?
不知道这地面距离和地空距离有换算的比例吗?比如地面测距100米,那么地空距离大概就有XXX米?

看别人用433地面拉距也就1.5-2.X公里……但是地空就有10KM以上……不知道2.4G遥控地面和地空也有这么大差距吗?

网友A:
能遥控这么远?我的华科尔就200米

网友B:
frsky x9d 拉锯测试,30 米不到!!!!

网友C:
没加增程的情况下。地面拉距有700米还不满足??

网友:
没拉过,天地飞六

网友D:
可以了,要那么远干嘛?

网友:
环境影响大, 我的x9d plus用x8r接收, 在小区测试, 空中可视距离也就600~700米的样子, 在郊区最远空中拉距3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增程的情况下。地面拉距有700米还不满足??

700米已经有间歇跳舵了……
我的意思是,就这样地面600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在空中的时候肯定会比这个距离大啊……我想知道大概是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 x9d 拉锯测试,30 米不到!!!!

不可能吧……没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遥控这么远?我的华科尔就200米

我就用的华科尔D10……接收机是RX1002……
怎么你的那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要那么远干嘛?

我知道足够用了,不过更好奇,到底对空情况下是多远,本以为有个换算比例……比如地面测距100米 大约= 地对空XXX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的华科尔D10……接收机是RX1002……
怎么你的那么短?

华科尔2801,2010年的控,用到现在,发射模块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米已经有间歇跳舵了……
我的意思是,就这样地面600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在空中的时候肯定会比这个距离 ...

这个没有一定比例的,电池环境是我们看不到的,就在你拉距的环境下,我估计800-1000米应该没问题(是凭经验,没有科学依据)我的天九,电磁环境好的情况下(郊区)能达到1200米。

网友E:
已经很给力了

网友:
地面拉距会比地空拉距短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网友:
地面100=空中150左右

网友:
无线电看不见摸不着,经验很重要,没办法直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