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450有抽动,炸机惊险找回。。。。

楼主(2016-08-30):
450的架子装了个APM,试机时随机有抽动,就是像有一个电机瞬间无力一样,马上又恢复到平衡,不论在哪一种模式下都有这个现象。架子很劲的那种,APM减震板也不是标准的,随便找的一个小的,不知道是哪的毛病,还有罗盘有的内置的,外置的通过不了指南针校正。APM版本是3.2.1   按它们说的刷3.1.5 刷不了,最后都是通信故障。  手上有两个APM,一个已经寄回商家叫他们给我刷3.1.5,搞得头痛,APM怎么这不省心了。
如果我用PIX会不会好点啊,不想折腾只想正常飞。
前面装了一架F450的,非常稳,但就是定点经常定不了,一切定点它就大幅倾斜,高空一点多看看它,发现它在绕圈,而且动作幅度很大。开始一直以为是GPS没定好点,但在定高模式下它还是很稳的。前天试飞,在远处,切返航,结果又发生它在定点模式下的毛病,一般这里切换到定高模式它就会马上稳定下来,但操作失误,没有切换到定高,见它一头就扎下去了。当时距离大概有不到400吧,想到这下完蛋了。还好,一看信号没断,还有点希望找回来。走近了,还有了图传,最后根据RSSI和分析图像,判断它是掉一楼顶上了,但周围有很多楼,最后仔细看图传,这个楼面是马赛克,而且前面还有一道墙,在楼顶还有墙,只能是紧挨着的另一栋更高的楼。。。。由此,准确找到了它,上到楼顶就听到它的追踪报警声,在楼下的时候根本听不到。。。。。这回算是我找回机子最神奇的一次。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始终无法解决,待大神来解决!

网友A: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电机或者电调这里,无法定点,查一下罗盘是否被电机干扰,测试方法,桨卸载,飞控接电脑,油门推到最高,看罗盘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化了,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电机或者电调这里,无法定点,查一下罗盘是否被电机干扰,测试方法,桨卸载,飞控接电脑, ...

谢谢,这个是个办法。

网友:
电机问题没遇过,但是无法切换定点碰到过。说明上没提,但是所用使用GPS模块的模式都需要预先设置好Home,不然不能正确切过去。
另外APM姿态结算用的是欧拉,PX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