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坏了,怎么办,帮看看

楼主(2016-08-30):
图中黄色这个是什么,用表量是通的

楼主:
上面有字,J K30,110

网友A:
哪个?电阻?pc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阻?pcb线?

黄色这个,有字,是个什么,

网友B:
刚查了一下   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   是保险丝

谢谢,我以为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为是电容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电容,长的有点像

楼主:
今晚冲电,平衡头之间,1一2针电压4.2,2一3针电压3.8,3一4针电压3.8,4一5针电压6.01,为什么啊,那位大神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