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遥控器天九和天七的区别

楼主(2016-08-30):
最近想买个遥控器,JR和futaba太贵啦,买不起。感觉天地飞还可以
可是天九和天七差好多钱啊,他俩区别到底在哪里?为啥差将近一半钱啊。

网友A:
天九支持的按钮开关自定义比天七强太多了,天九多两个通道,手感外观肯定天九更好,只是随意玩就天七,打算一直玩就天九,或者天七转futaba,futaba的菜单类似天九天七,功能和天九区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更丰富,主要是英文菜单,如果你连1234通道的英文都不知道是什么,不建议直接英文控

网友B:
选控的话还得看楼主玩的主要是什么,如果玩fpv那天七有点费劲如果只是玩玩简单初级的固定翼的话天七更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支持的按钮开关自定义比天七强太多了,天九多两个通道,手感外观肯定天九更好,只是随意玩就天七,打算 ...

我比较倾向于天九,
就是感觉天9比天7多两个通道 就贵一半。谢谢啊。准备入手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控的话还得看楼主玩的主要是什么,如果玩fpv那天七有点费劲如果只是玩玩简单初级的固定翼的话天七更实在 ...

不玩FPV 眼晕。就玩固定翼和直升机 多轴

网友:
看你玩什么,适合就好。除了楼上两位说的就是电位器分辨率差很多。

网友B:
天七就够了基本至少能满足了,不过建议买天九吧
在就是填几百块钱买二手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就够了基本至少能满足了,不过建议买天九吧
在就是填几百块钱买二手进口的

好吧。我不太喜欢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