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8-30):
f3飞控原装接收机有 PCMS/PPM接哪一个?各种都有 接线图都被玩坏了

网友:
天7没有PPM,只能每个通道都接线。

网友A:
天地飞的话,老老实实,按照线最多的接吧,就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话,老老实实,按照线最多的接吧,就是pwm

好的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我看SBUS接收机接线方便 能用在天7上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SBUS接收机接线方便 能用在天7上面吗

天7老老实实pwm接线,想省线要买个pwm转sbus转换器

网友:
最讽刺的是天地飞的遥控器支持PPM输出,但却没有一个支持PPM的接收机

网友(2017-04-04):
请问Futaba14sg是接那个?

网友:
买个 天地飞原装sbus接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