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怎么设置解锁后电机不转?

楼主(2016-08-30):
pixhawk的飞控我知道怎么设置,CF软件中找不到怠速选项,难道必须用CLI命令?

请各位大神帮一下,困扰我很久了,而且解锁后电机转速逐渐上升,吓死我了

=================================================
今天看了视频,按照视频教程仔细修改,还是解锁后电机旋转,设定min_check=1020也不行,我都崩溃了,求解,下面是我的CF参数。非常感谢各位~~~

=================
因为电池充电,遥控器控电也在充电,所以没有连接遥控器

遥控器最低  1100  四个通道都是1100最低   最高1940

网友A:
转速逐渐上升不应该, 你只要设置解锁后不转就行了. 在设置油门最小PWM及最大PWM那个页面里.

网友:
设置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逐渐上升不应该, 你只要设置解锁后不转就行了. 在设置油门最小PWM及最大PWM那个页面里.

而发生地方是点发送到发斯蒂芬阿斯顿

网友B:
在电机测试功能里做电调行程校正并找到最佳怠速值,把这个数值输到配置里的电机怠速栏里;开启MOTOR STOP并在非AIR MODE下解锁电机不会转,但不建议开这项,空中0油电机停转会增加炸机概率;把四个基本通道的起、中、止点标准化为1000,1500,2000后并校准水平后在纯手动模式下解锁电机转速提高现象应消失或缓解,在自稳或半自稳下飞机不平情况下电机转速不平均且加速当属正常现象,飞起来就正常了。

网友C:
解锁转是因为你设置了怠速,把怠速设置为1000,解锁后电机会慢慢加快,是因为你设置了手动,而你的遥控器副翼或前后不是1500的中间点,他会慢慢积累,所以会越来越快,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你发个图出来吧,看下是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问题应该能够解决,现在穿越机没有在我身边,但是经过一天的研究和各位的经验,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特别是根据youku 上krellzou的关于SPRacing_F3的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解说,已经很透彻的明白关于这个飞控对于油门min_check  和 油门行程校准的一些相关设置对应的实际情况。

感谢这些做视频教程的先驱者。

也感谢以上各位回帖。我现在把  krellzou的 教程链接发上来。

http://i.youku.com/i/UNTM0Mzc2NTU2/videos?q=spracing

我的问题是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主要讲的内容,其他做视频教程的先驱者们只是说了一下这个设置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如泡泡老师说无法解锁的问题,但是krellzou会从很专业的角度讲解原理,再从设置开始一点一点讲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为穿越机的爱好者,一知半解可能够用,但是真正能够融会贯通还是需要仔细专研,再次感谢上面回帖的朋友和做视频教程的老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转是因为你设置了怠速,把怠速设置为1000,解锁后电机会慢慢加快,是因为你设置了手动,而你的遥控器副 ...

你好,是由于min_chec的值设置高的问题,还有油门最低也设置很高,所以解锁就旋转,至于加速我还不太清楚原因,我再找找原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逐渐上升不应该, 你只要设置解锁后不转就行了. 在设置油门最小PWM及最大PWM那个页面里.

嗯,的确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测试功能里做电调行程校正并找到最佳怠速值,把这个数值输到配置里的电机怠速栏里;开启MOTOR STOP并 ...

明白了,非常感谢!辛苦了!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D:
大家是用有怠速还是不转这种?我是有怠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是用有怠速还是不转这种?我是有怠速的……

我习惯用解锁后电机不转的,穿越机是这样的。
其他的450  650习惯用解锁后电机怠速旋转的。不过怠速扭矩也很大,有一次把指甲打断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转是因为你设置了怠速,把怠速设置为1000,解锁后电机会慢慢加快,是因为你设置了手动,而你的遥控器副 ...

图片已经上传,我遥控器没有连接,稍后补图,遥控器是  1100 最低    1940最高

楼主:
今天问题彻底解决。说下解决方法

1  调节遥控器的end point   我用的是T8FG,如果是AT9,调节舵机行程量,如果是富斯,调节end points,调节到下限999,上限2002,保存

2 在CLI命令行中输入set min_check=1020,回车,然后输入save (之前我是忘记输入save了)

3 在配置界面输入最小油门:1152;最大油门:2000;最小控制值:999,保存并重启。

最重要的:拔掉动力电池,拔掉USB,重新插上USB ,插上动力电池,一切正常。我之前保存重启后不重新上电感觉还是上一次的参数,重新上电后才正常,纠结我这么长时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感谢各位。

=========================================================

目前还有个问题:

1  如果当没有解锁,直接把模式开关拨到air mode  直接解锁并电机旋转,自稳模式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2  会自转。自稳模式会慢慢向左旋转,手动模式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3  飞机不起飞,图传图像很稳定,但是只要飞机飞起来,就会闪屏。闪的我这个闹心。

网友:
楼主这个其实是最低油门设置的比较高,超过了电机电调自己的启动值,只要在MOTORS选项里面测试出来最低电机启动转速,然后把最低油门的值设置在启动转速值以下,然后把遥控的油门最低值也校准到这个值就可以解锁不转了。不过不理解楼主为啥一定要解锁不转,用一个两段开关解锁不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cc3d刷bf后 按照你视频做到插电调电机那一步就没反应咯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cc3d刷bf后 按照你视频做到插电调电机那一步就没反应咯 是什么原因?

你指的是什么?

刷BF固件后可以连接电脑对吧?  接收机是否正常?   你是否接入动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什么?

刷BF固件后可以连接电脑对吧?  接收机是否正常?   你是否接入动力电?

接收用的卫星,已完成对频,通道设置。上电池已试过
DX9的控,解锁后CC3D解锁和上锁灯的指示都对,就是启动不了电机
按照你的视频,我做到上点校准电机那一步就不行。
我直接上电在电脑里校准电机,电机也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用的卫星,已完成对频,通道设置。上电池已试过
DX9的控,解锁后CC3D解锁和上锁灯的指示都对,就是启 ...

视频不是我的,我只是转发

你可以拆除桨叶,试试用调参软件测试一下电机,如果不能还是不能启动,看看硬件问题

如果能启动,感觉就是配置页面中对 油门的设置参数,由于我也是新手,对于这类问题我也没有经验,都是慢慢自己摸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不是我的,我只是转发

你可以拆除桨叶,试试用调参软件测试一下电机,如果不能还是不能启动,看看 ...

多谢指教

网友(2019-04-2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问题应该能够解决,现在穿越机没有在我身边,但是经过一天的研究和各位的经验,我大概知道什 ...

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