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

楼主(2016-08-30):
新买两块格式电池 两块原装kds电池 kds电池长两公分  重量kds 166g, 格式 186g
格式电池内阻 kds电池内阻
格式电池充电

网友A:
PG C610充电器比B6 mini便宜 性能还好。为什么要用B6mini。还有就是KDS电池不长久 一年差不多了

网友:
格式毕竟是老牌,夹铝板!!!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B6还可以查看内阻啊,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B6还可以查看内阻啊,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二者功能基本一样,主要区别是:
1.体积上Mini版本更小,如上图;
2.Mini版本功率峰值增加了10W,为60W(B6经典版为50W);
3.Mini版本增加了测试内阻功能;
4.Mini版本增加了Microusb接口,可以用手机上用的数据线来进行电脑联机。

还得问楼主:
测内阻的 功能是自动 依次测试 吗?
例如6S电池就自动依次显示 1#到6# 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者功能基本一样,主要区别是:1.体积上Mini版本更小,如上图;2.Mini版本功率峰值增加了10W,为60W(B6 ...

没有6s电池 没测过,应该能测吧,6s电压能测 ,那么6s内阻也应该能检测。
格式电池刚充完电,充电时间3.48小时,(1a) 两块电池充进3780ma,3组显示为4.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