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k-bar,K8,蓝牙模块应该这样连接才对。

楼主(2016-08-30):
记得看过一个说明让把K8的tx连接蓝牙的rx,实际上得tx连接tx,rx连接rx

网友A:
然后呢 能用不  有没有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能用不  有没有烧了

之前接的不好使,没有烧坏。

网友:
我说呢,一直搞不清楚,蓝牙一直闪红灯

网友B:
那个帖子没错的,对应就行,反接不会烧的,另外,提醒各位,现在都是高压时代,这个蓝牙模块不支持高压,我的长时间就烧坏了,要在蓝牙模块上接个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没错的,对应就行,反接不会烧的,另外,提醒各位,现在都是高压时代,这个蓝牙模块不支持高压,我 ...

,刚才看了一下,蓝牙模块支持3.6V-6V,我是用的好盈铂金100A V3电调,BEC输出设置的6V,正好

网友(2021-10-14):
都系乱叼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