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固定翼!!!!!!!!

楼主(2016-08-30):
问题一,为什么推油门没反应
问题二,迷你osd如图模式没有显示。
请高人指点一下,困扰好多天了。

网友:
只有手动和另外一个模式可以原地推油门有反正,模式不显示可能是固件和飞控固件版本不太兼容吧?

网友:
正好我就是用pixhawk飞固定翼,配合mini osd

油门你飞机解锁没,只有手动和电传退油门才有反应。

模式可能你的mini osd得刷固件

网友:
osd在地面站里面点下osd遥测。。。固定翼新固件是需要解锁油门才能动的。

网友:
买个ftd板子刷osd应该就有模式了

楼主:
谢谢啦,原来是刷的固件不对。油门没解锁是因为没有3d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