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启动的时候有时候有喀哒声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30):
以前的双天电机间隙有点大了,感觉声音有点难听,新买了个恒力的小电机2316,其他都满意,就是基本上启动的时候(转速很低的时候)和闪油动作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喀哒的声音,转速高了就没有,电调是双天的XC3012BA V2  是不同厂家的兼容不太好还是需要另外设置进角什么的吗? 大大们给诊断一下......

网友A:
改进角试试不行只能换电调

网友B:
看看连线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角试试不行只能换电调

说明书英文的,看不明白,暂时改不了进角......借朋友的好盈天行者试了下,没有喀哒声了,并且震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连线是不是松了

不是线的问题,暂时还没搞清楚是进角不合适还是兼容不好,配合双天自家的电机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线的问题,暂时还没搞清楚是进角不合适还是兼容不好,配合双天自家的电机没这问题

那应该是进角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英文的,看不明白,暂时改不了进角......借朋友的好盈天行者试了下,没有喀哒声了,并且震动小了...... ...

那就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