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我的验证折叠十二轴无人机(六轴上下布局)

楼主(2016-08-30):
本人条件有限,由于就只有电钻和一些小工具,只能靠自己想办法……纯手工……

12轴第一次尝试……欢迎高人点评……又没有动手能力喜欢吹牛的喷子……一边去……

制作过程很折磨……需要耐心和细心……

打磨真的很辛苦……

网友:
不嫌累的话中心版可以多铣点槽子。一有利于减轻重量。二是飞行的时候可以有效的让空气流穿过,也别是乱流。会动手的人不怕人家喷。喷的人是靠嘴过活。等看你成品。

网友:
你这个开孔是个力气活。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LuZhu弄个床子吧

网友:
楼主还真有狠劲!

网友:
挫一下 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        修心

网友:
这可真是纯手工,顶你一下。

网友:
人肉铣床和钻床。楼主手工厉害啊。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预先画好线打好点然后再一个一个打孔,等打好控后再连起来就是一条槽了。

网友:
慢慢磨,总会把一个个的孔连成一条线的。楼主心真静。

网友:
这东西挺重的 中间的圆盘有没有其他替代品呢?

网友:
中心板圆盘也是手工吗?那是什么材料?铝吗

网友:
铝板不适合做机架板材,小摔即变形,还看不出来,直接反应就是震动调不好

网友:
。。中空?木有加强结构??这样中心板在高负载会变形的吧,,

网友:
看着都费劲啊, 楼主最后能把孔开得这么漂亮, 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航模在于折腾不过楼主有没有算一下这种做法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怎么样啊?

网友:
没必要,铝板容易变形,又重,

网友:
没啥可说的
楼主手工厉害啊。

楼主:
从不按常规出牌才好玩,喜欢折腾……,铝合金材料型号很多好处也很多……不了解的我也不想说……
手工制作靠毅力和细心……

网友A:
中心板的铝材是什么型号的?
我试过用1.5mm的7075铝合金板,双层,做了个X8的机架结果用久了铝板都弯了
大载重最好还是用厚一些的碳板,某宝上有带材加工的,而且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
果真要耐心

网友:
楼主可以淘宝找找电钻用的铣刀,比钻孔再打磨方便多了。或者有架手电钻的小型钻床,也能改成锯床铣床。一百多块买个电磨也可以提高打磨的效率。

网友:
能保证不炸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板的铝材是什么型号的?
我试过用1.5mm的7075铝合金板,双层,做了个X8的机架结果用久了铝板都弯了
...

碳板假货一大堆……
个人喜欢折腾和靠自己……手工活是水平问题

网友:
纯手工  大工程啊

网友(2017-01-01):
手钻来铣空,厉害啊

网友:
这么大两块中心板会不会很沉啊

网友:
纯手工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7-03-20):
请问电调信号线的联结方式?是Y6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