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桨HCP80

楼主(2016-08-31):
之前看论坛里很多前辈的小鸡改三桨四桨五桨特别牛,但是我们这种普通玩家既没车床,又没3D打印机,只能干瞪眼
自从伟力出了931等像真机后,就方便了许多,请欣赏~

旋翼头总成和十字盘用931的
拉杆头也是931的,但是拉杆得用HCP80的,不然穿不进舵机的摇臂孔
拉杆上缠几圈水胶布或者弄一点玻璃胶在上面,两者就可以拧在一起了

需要自制的是主轴,因为931总成比较大,HCP80的主轴太短
所以
上面的是自制的,下面的是HCP80的
用2.5mm的碳纤杆,长度比原厂的长5mm就刚好,我用的是实心的碳纤杆

削个缺口可以接齿轮,用刀慢慢削,削得怎么样

边削边试,一次一点点,削过头就废了~
刚好!紧紧的

打洞,用0.8mm的钻头慢慢拧,实心的碳棒很硬!

总装就完成了,其实很简单~
为了加强锁尾,尾杆加长了5mm,原来115mm,现在120mm,用大号尾桨

兄弟俩合个照~后面的小天蝎乱入~

原厂也很帅!

小天蝎你走开一下怎么样?待会儿给你单独照一张

小天蝎

最后附上携带有 宇宙统帅金将军指导思想的 D10神控
每次开机都有很强的使命感!促使我不断提升飞行技能!

谢谢大家!
应该有朋友质疑动力,动力很猛,够用,我基本都在房间飞,很少翻,改日去外面看看翻起来怎么样。

网友:
记得看电池!

网友A:
先要支持楼主,赞一下
金正恩画面极具创意

请问楼主怎样把FBL80尾管加长?
另一方面,我的FBL80主电机经常过热,而且很快报消,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支持楼主,赞一下
金正恩画面极具创意

飞一块电歇3分钟,我就是这样干的,电机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C:
80 的直升机 入门机  废了我好多空心杯   最后改双电机 改变成100 的    现在主板摔坏了  就没再动了  楼主你说空心倍用很久 我表示很怀疑   量化不一样
图片贴地址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1200172&uid=298701

网友C:
还有楼主你用原装桨 比较小 是不是飞不起来   改用100的桨

网友:
你这D10换壳子了?

楼主:
是的,280块买了个烂的不成样的二手货,然后换上新的2402的壳,除了背后的USB孔要自己开,其他地方都一样。

楼主:
哈哈,遥控器定时3分钟报警,没有问题,电池还是4块钱一颗的清仓货,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支持楼主,赞一下
金正恩画面极具创意

谢谢哈,尾杆只能买一根碳纤杆自己切啦,很便宜,2*2mm,400mm长的一根才2.5元,可以切3条120mm的,比原厂的划算多了!
主轴也是,200mm一根1.7元,可以切3根
不过主电机就最好用原厂的,用过很多副厂的都不行,甚至是伟力966原厂的主电机都不行,看来驰远在差异化方面是下足了功夫~
特别是他的齿轮,全网找不到,不过我有方法,详情可以看上图
原厂主电机只要不连续飞,很难坏的,不过可能也要看人品,或者说看飞行习惯~我的两架机都飞过不止200电了,一个坏,一个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一块电歇3分钟,我就是这样干的,电机能用好长时间。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 的直升机 入门机  废了我好多空心杯   最后改双电机 改变成100 的    现在主板摔坏了  就没再动了  楼主 ...

可能跟飞行习惯有关系吧,我都在房间里飞,偶尔翻一翻。
双电机你是用双8520还是720?我用过双720动力好像不行,不知道是电机不行,还是因为我用了8T齿转速不足。
主板摔坏我也是买来的经验啊~这机主板设计有问题,摔几下发射模块的一个电感就会被摔飞,建议跟我上图一样,在主板底部糊上704硅胶做保护。
另外我知道一家店主板卖80块钱,有需要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楼主你用原装桨 比较小 是不是飞不起来   改用100的桨

这不是100的桨,这是HFP80的桨,我只是觉得3桨的话用奶头桨不好看而已
HFP的桨要比HCP的桨面积大很多,飞起来其实是更吃力的,说不上动力更好。
你看我下图最下面那个桨,是用HCP的桨削去边缘3mm,升力依然OK,不过大螺距会失速,只是看起来比较帅而已

网友D:
奇怪了  我用双720配合8T齿轮动力十足啊,而且不会过热,非常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一块电歇3分钟,我就是这样干的,电机能用好长时间。

我现在只可以把两架FBL80飞大慨两分钟马上停止更换另一架,否则过热消毁电机。
每次也用手检查清楚主轴转动畅顺才开始飞,实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0 的直升机 入门机  废了我好多空心杯   最后改双电机 改变成100 的    现在主板摔坏了  就没再动了  楼主 ...
双电机?我不明白,是怎样改,可否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我不明白,是怎样改,可否教我

直接夹在原来的电机旁边   固定用AB胶   这个位置可以接触到大齿    固定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试试   弄完  你可以把桨换成大的

如果有3d打印机 可以自己打印机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我用双720配合8T齿轮动力十足啊,而且不会过热,非常耐用

可能是我买的720不行,现在鱼龙混杂,个个都说5万转,有些买到手连飞四轴瓢虫都费力~
既然你说8T没问题,那我改日买两个好的来试试!
还有拉丁兄,你的两个电机放哪里?我都放后面,重心偏后了~前面好像放不下两个啊,被舵机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我不明白,是怎样改,可否教我

比划一下给你看~用502先找好位置固定后,再用AB胶固定,双电机并联再焊到主板上去,当然别并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划一下给你看~用502先找好位置固定后,再用AB胶固定,双电机并联再焊到主板上去,当然别并错了 ...

这么小的飞机用三个主电机带动,一点很暴力吧

网友:
楼主开机画面是如何制作的,教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飞机用三个主电机带动,一点很暴力吧

没用3个电机,我只是比划给他看如果放多个的话该怎么放
开机画面你找个软件画一张122*46的位图,这位图的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像素外,格式必须是RGB565的BMP格式
一定要注意RGB565,我当时做老是失败,最后fan qiang出去混外国论坛混好久才摸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夹在原来的电机旁边   固定用AB胶   这个位置可以接触到大齿    固定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试试   弄 ...

多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划一下给你看~用502先找好位置固定后,再用AB胶固定,双电机并联再焊到主板上去,当然别并错了 ...

多谢楼主
双电机方法可以解决主电机寿命问题的话,直得一试

网友D:
稍微干涉头罩,可以忽略,现在上百电了,动力还杠杠的

网友:
改得好,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干涉头罩,可以忽略,现在上百电了,动力还杠杠的

老兄你这机就是传说中的外贸款么?我以为只是机架不同,原来连主板也不同~
可惜现在没得卖了~驰远官方店连老板的HCP80主板都没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跟飞行习惯有关系吧,我都在房间里飞,偶尔翻一翻。
双电机你是用双8520还是720?我用过双720动力好 ...

谢谢  我现在有台思凯丽100 和组装的 250     先玩先玩坏它们再看看    250我只玩悬停和航线 不敢翻   用100的来练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支持楼主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这机就是传说中的外贸款么?我以为只是机架不同,原来连主板也不同~
可惜现在没得卖了~驰 ...

外贸款,其实没多大区别,我还有个全新备用主板

网友:
之前有人改过 大概两年前的一个帖子了 用fbl100改的 舍去了本身的N30电机 改了两个空心杯  据他说动力和无刷动力持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3个电机,我只是比划给他看如果放多个的话该怎么放
开机画面你找个软件画一张122*46的位图 ...

我不会做图片呀,有没有现成的图片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稍微干涉头罩,可以忽略,现在上百电了,动力还杠杠的

请问拉丁兄,大齿中心是怎样加铜片固定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拉丁兄,大齿中心是怎样加铜片固定齿轮?

漆包线缠绕+502胶

网友:
楼主可以把开机画面发给我吗,邮箱1480496699@qq.com

网友A:
是Hcp100吗?
改三桨后是否更加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Hcp100吗?
改三桨后是否更加好?

mcpx      fbl100的话就没必要了!别以为多桨就好飞了!没必要!吃灰多过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cpx      fbl100的话就没必要了!别以为多桨就好飞了!没必要!吃灰多过飞!

MCPX是我所见最多人称赞的小机(由其是在外国),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小机,
我没有MCPX,一直想知道MCPX是如何?我只有MCPX BL
你改了三桨效果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CPX是我所见最多人称赞的小机(由其是在外国),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小机,
我没有MCPX,一直想知道MCPX是 ...

三桨改过1s  2s  给hcp100s也上过!1s还好!普通电池1分钟真男人!估计400mah左右的才够用!2s  20左右油门上屋顶!不好驾驭!没必要折腾!也就是静态装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桨改过1s  2s  给hcp100s也上过!1s还好!普通电池1分钟真男人!估计400mah左右的才够用!2s  20左右油 ...

我想问一下玩小鸡玩的多的朋友,有没有哪种六通小机的主轴是3mm的?
据我所知伟力的和驰远80都是2.5mm的,我想做一架共轴双桨的变距6通
用玩具四通机的共轴,但是玩具四通机都是3mm的主轴,不好嫁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玩小鸡玩的多的朋友,有没有哪种六通小机的主轴是3mm的?
据我所知伟力的和驰远80都是2.5mm的 ...

fbl100  hcp100s  mcpx 都是3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