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16-08-31):
新装450四轴,  在外场飞,定点、定高、返航都没有问题。
进入MP地面站,点击“终端”,连接后,显示固件版本3.3.3,然后就不停地显示出一堆乱码。

这是什么原因?请经验者示教了,谢谢!

网友:
新版的固件取消了终端功能,没法从终端查看了

网友:
新版本早就没有这个终端功能了